求助T叔,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电容箱旋钮型号

楼主(2021-04-21):
我在闲鱼讨了个两个旧电容箱,一个没箱子,一个断了旋钮,现在两个拼出一个好的。另发现,电容箱经测量,精度还在。就不打算出手了,所以另外一个断了旋钮的准备修复。旋钮如下,您是老前辈,看看这个社会注意时代的东西,旋钮还能搞到吗?或从其他什么不是很贵的机器上有?内径是10mm的

原材料已经到货,断的轴,已经测绘完毕。先改成6mm轴的旋钮,但还是希望恢复原样,求T叔帮助。   @tyw

静等T叔的百宝箱,哈哈。

网友A:
去 某宝 找教学用 简易电阻箱,新的也只三四十块钱一个,至少五个旋钮,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 某宝 找教学用 简易电阻箱,新的也只三四十块钱一个,至少五个旋钮,拆。 ...

轴全换,可以做到,这个电木杆,淘宝最低买一米,我有一米,是个方法。要动大手术

@wh6ic :放不进去,电容箱是编码的,1+2+3+4,编码开关组成的。电容有铁壳加环氧树脂密封,体积很大,电阻箱肯定放不进去。
几十块钱的东西,不心疼。 先买一两个,拆开看看嘛, 把电容换 电阻箱里面去也不是不能考虑的吧,不晓得大小。

网友A:
音量、波段 旋钮帽,类似形状的,金属柄标准是6mm的,你这是绝缘的胶棒,要10mm(都会断),现成的估计难找,如果棒子车成6mm,更容易断,可以试试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这是18只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53282cfaXWIMWz&id=642897662596&ns=1&abbucket=13#d ...

谢谢t叔,我去看看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30c51ce2ngAYGc&id=599030039692&ns=1&abbucket=3#detail
这个便宜一些

网友D:
几年前搬家时,扔掉的老元件中就有一盒各种老式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