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6C8T6串口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1-04-21):
我STM32F103C8T6移植过来的程序,串口能输出数据但是无论如何串口发出来的数据都不正确,波特率9600,是什么原因,频率也是72M是不是和STM32不兼容

网友A:
我刚做了100块板子,开始没发现问题,应用的时候发现串口不稳定,开始运行串口收发都正常,我是485通信,当485 通信做短路试验后程序不再进接受中断函数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波特率误差大,你改成9600*1.01=9696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之前踩过坑,楼主应该是用的内置晶振,问题原因是内置晶振误差大。 波特率*1.01,部分芯片可以正常,但是有的还是不行。一致性太差了

网友D:
这个芯片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断开RS485之后就接收不到数据了,前面 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E:
这样的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持续关注一下。

网友:
我短了一下485也不通信了,重启才好,楼主有研究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