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mcuid规则

楼主:
关于ST MCU的UID详细说明

楼主(2021-04-21):
ST MCU芯片中的绝大部分都内置一串96位唯一标识码【unique ID】。时不时有人问起这个东西,尤其最近感,觉询问它的人甚是热闹。这里跟大家一起简单分享下。

上面说了ST MCU芯片中的绝大部分都带UID,也就是说并非所有ST MCU芯片都带它。到底谁带谁不带,从各自芯片数据手册的首页即可确认。如果首页没有明确写明,就表示该芯片没有UID或者说即使相应地址有数据但不保证其唯一性。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article/201611/315707.htm

楼主:
比方在STM8系列中,STM8S0XX、STM8L0XX系列芯片就不带UID的。

在STM32家族中,STM32F0系列中的STM3F030子系列、STM32F070子系列也是不带UID的【如果此处说错,遵照数据手册所言】,而STM32F042、STM32F071、STM32F031、STM32F051等是带UID的。这点也不用太花心思记它,知道去芯片数据手册首页核查就好。

该UID对用户来讲是只读的,在一些对数据具有唯一性要求、数据加密操作等场合可以派上用场。ST MCU芯片中的这个UID 是对整串92位数据保证唯一性,如果你截取其中一部分就不保证唯一性了。

STM32芯片UID的详细描述是在各系列的参考手册里。比方,STM32F0系列UID介绍如下。

大致内容就是芯片WAFER的坐标信息、编号信息、产品批号信息等多个数据组合在一起的。关于UID的描述,在STM8数据手册里描述更为直观点

楼主:
至于对该UID数据的读取,没啥特别的。先从ST MCU参考手册中找到UID的地址信息,从相关地址中取出数据,用几条赋值语句即可完成。

最后顺便提一下,不要把这个UID跟STM32芯片器件ID【DEVICE ID】混为一谈,STM32芯片往往还有DEVICE ID,该ID主要包含芯片料号信息和晶圆DIE版本等信息。它可以通过调试接口访问或被用户软件访问。当我们用STLINK UTILITY通过STLINK调试器连接STM32目标板时就可看到有关DEVICE ID的信息。

楼主:
下图就是使用STLINK UTILITY通过STLINK连接STM32F072目标板时看到的有关DEVICE ID的信息。

此外,对于STM32芯片,除了上面提到的UID,DEVICE ID外,还有其它基于内部调试组件的JTAG ID,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继续了解。

网友A:
介绍的还是非常详细的

网友B:
这个规则是用来限制什么的呢

网友C:
有没有关于UID的描述

网友D:
UID的地址是多少呀

网友E:
uid可以进行更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