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0分钟时间验证运放缺乏直流通路的后果

楼主(2021-04-21):
案例:有的工程师把下图中的R4省略了:

有人把这个问题解释成失调电压的原因而造成的:

并且有仿真验证,说有200mV的失调电压。

下面我们实测一下:

楼主:
由于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运放都共有的,所以我没必要买一个相同的运放测试,所以用741即可。

下图是有直流通路时候,高一点的曲线是输出电压:

请注意示波器左下角的平均值,此时是几个mV

然后把直流通路电阻拿掉,乍一看,波形好好的,没有任何影响。

此时不要忙下结论,把仪器开着,出门溜达一圈再回来看看。

时间不需要太久,10分钟后回来看看波形:

请注意左下角的平均值,同时看看波形下移了多少。

这个帖子编辑好,回头看看示波器,平均值变成2.4V

编辑帖子原因:huang se 曲线是敏感词,审核通不过,修改成高一点的曲线。

楼主:
这种波形慢慢地不断下移,要用仿真器验证,估计得仿真N久时间。

波形下移的后果:如果波形幅度(相对于电源电压)足够大,波形的下半周就会被削平而失真。

楼主:
当然了,不需要什么所谓的“经验”,也能明白这一点,尤其是上学时候看过一本书,它几乎每个图都有这个提示:

书上反复重复,想记不住都难。

网友A:
7哥 是老师吗

楼主:
老师在这里:

据说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

网友B:
LZ所引那段内容是说“输出失调电压”,折合到输入可以是输入失调电压和失调或偏置电流。

这里,运放输入无直流偏置,其它别说,仅就偏置电流就可以使得输出产生很大的“失调电压”。所以,这种不给出直流偏置的做法本来就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所引那段内容是说“输出失调电压”,折合到输入可以是输入失调电压和失调或偏置电流。

这里,运放输入无 ...

谢谢博士生导师的点评!!

网友C:
说真的,这个问题经常有人犯错,放大器,仪表放大器,不给偏置电流直流回路,硬说输出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了,不需要什么所谓的“经验”,也能明白这一点,尤其是上学时候看过一本书,它几乎每个图都有这个提 ...

什么书啊,能说下书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