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收不到想要的数据,请问可能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1-04-21):
CPU和模组之间以Xmodem串口模式传输信息cmd[]是一串命令,串口前一次已经收到向要的数据了,硬件肯定没问题

按说运行完,ch应该能收到一个固定字符,为什么不是想的字符
新手没经验,请问下串口收不到数据(想要的)可能的原因还有那些,我好试一下
for(i=0;i<12;)
{
  USART_SendData(USART1,cmd[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RESET);
ch=USART_ReceiveData(USART1);

网友A:
晶振是12m的还是11059200的

网友B:
神马也收不着 还是乱码
看看收发方波特率一致不
看看接口差牢没虚接没
换个设备测测确定你硬件没问题
看看板子带静电没

网友C:
可能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共地了没?

网友D:
你看看你的模组和你的串口通信波特率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E:
收到的是乱码吗

网友F:
每次收到的都是一样的内容吗

网友G: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H:
还有这个速度的晶振?

网友I:
有米有可靠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