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link v8(AT91SAM7S64)经常掉固件

楼主(2021-04-21):
j-link v8(AT91SAM7S64)经常掉固件,出现USB无法识别,擦写后不久还会出现,什么原因,怎么能够彻底解决?求大神

网友A:
jink驱动最高使用版本 6.12j
最好再买个jlink

网友B:
果断放弃,改dap

网友C:
果断放弃,用V9,珠三角60块包邮第二天就到货

网友D:
什么叫做掉固件啊

网友E:
供电电源稳定吗

网友F:
是不是时序有点小问题

网友G:
也就是运行不稳定啊

网友H:
看来是仿真器的问题了

网友I:
换V9 ,V8基本都会掉固件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