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STM32SPI双机通信问题,从机一直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4-21):
spi初始化
#include "mai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ataType.h"
#include "rcc.h"
#include "spi.h"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uint8_t Master_Temp=0;
void SPI1_Init(void)
{
        RCC->APB2ENR|=1<<0; //复用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RCC->APB2ENR|=1<<12;      //SPI1时钟使能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GPIOA->CRL&=0X000FFFFF;
        GPIOA->CRL|=0XBBB00000;//PA5.6.7复用
        GPIOA->ODR|=0X7<<5;    //PA5.6.7上拉

        SPI1->CR1|=0<<10;//全双工模式
        SPI1->CR1|=1<<9; //软件nss管理
        SPI1->CR1|=0<<8;

        SPI1->CR1|=0<<2; //SPI从机
        SPI1->CR1|=0<<11;//8Bit数据格式
        SPI1->CR1|=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SPI1->CR1|=1<<0;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SPI1->CR1|=0<<3; //Fsck=Fcpu/256
        SPI1->CR1|=0<<7; //MSBfirst

        SPI1->CR2|=0<<6;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SPEED_2   2分频   (SPI 12M    --sys 24M)
//SPI_SPEED_8   8分频   (SPI 3M     --sys 24M)
//SPI_SPEED_16  16分频  (SPI 1.5M    --sys 24M)
//SPI_SPEED_256 256分频 (SPI 905.6K --sys 24M)
void SPI1_SetSpeed(uint8_t SpeedSet)
{
        SPI1->CR1&=0XFFC7;//Fsck=Fcpu/256
        if(SpeedSet==SPI_SPEED_2)//二分频
        {
                SPI1->CR1|=0<<3;//Fsck=FPClk/2=36Mhz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8)//八分频
        {
                SPI1->CR1|=2<<3;//Fsck=Fpclk/8=9Mhz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16)//十六分频
        {
                SPI1->CR1|=3<<3;//Fsck=Fpclk/16=4.5Mhz
        }else                                  //256分频
        {
                SPI1->CR1|=7<<3; //Fsck=Fpclk/256=281.25Khz 低速模式
        }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int8_t SPI1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etry=0;
        while((SPI1->SR&1<<1)==0)//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1->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retry=0;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uint8_t SPI1_ReadByte(void)
{
        uint8_t retry=0;
        if((SPI1->SR&1<<1)==0)//等待发送区空
        {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return SPI1->DR;
}

主函数

#include "main.h"
#include "r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ataType.h"
#include "spi.h"

LED_init()//LED初始化
{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_GPIOF;        /* 使能APB2总线的时钟,对GPIO的端口F时钟使能 */
    GPIOF->CRL &=  0xF0FFFFFF;
        GPIOF->CRL |=  0x03000000;
}

void Delay(vu32 nCount)                 //通过不断for循环nCount次,达到延时的目的口
{
        int i=0;
        for (i=0; i<100000; i++)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int main(void)         //main是程序入口
{

        uint8_t ch_rd_spi2;
        RCC_init();                //时钟频率的配置
        LED_init();                //LED初始化配置
        uart_init();        //串口接口初始化
        SPI1_Init();         //SPI1初始化
        SPI1_SetSpeed(SPI_SPEED_256);//SPI速度两分频

          while (1)
          {
                   if((SPI1->SR&1<<0)==1)
                {
                        ch_rd_spi2 = SPI1_ReadByte();
                        SPI1_ReadWriteByte(0xaa);
                        }
                        if (ch_rd_spi2 == 0x00)
                        {
                                uart_tx_string("*");
                                Delay(1000);
                        } else {
                                uart_tx_string("\n Get date form spi2----");
                                uart_tx_char((uint8_t)ch_rd_spi2);
                                uart_tx_string("----\n");
                                break;
                        }
                }
    }

网友A:
能正常发送数据吗

网友B:
是不是收发线接反了啊

网友C:
这是几线制的啊

网友D:
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F(2021-05-29):
你是咋连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