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旗舰版的电源电路为什么要用MP2359,直接转成3.3V不行...

楼主(2021-04-21):
如上图所示,12V适配器电源降压了两次。网上查了MP2359的资料,说是降压转换器,既然都是降压,为什么要先通过MP2359降为5V,再用AMS1117-3.3降为3.3V呢?

能不能用一块芯片直接将12V降成3.3V?

MP2359除了降压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本人小白,每次遇到电源电路都很纠结。。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因为它的开发板上面的一些模块需要5V的电压,如果直接降到3.3,那些5V的器件怎么工作

网友B:
首先,ST的EVK没有旗舰版的说法。
具体为什么需要12V->5V->3.3V就像楼上说的一样,你去查查这块板的电路有没有要求5V供电的设备,STM32只要3.3V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C:
是不是考虑了其他器件呢

网友D:
考虑到转换效率吧

网友E:
这个电路图不全

网友F:
这个开发板都能实现哪些功能呢

网友G:
这样的压降比较大

网友H:
至少CAN需要5V,某些485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