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各位大神 有谁做过四轴请教一下 占空比和电机升力的关系

楼主(2021-04-21):
本人使用的是天行者30A 电调和 朗宇2212 KV980电机 由STM32 输出占空比,现在在查找占空比和电机升力的关系,电调所给的资料并没有给出占空比和输出电流的关系,求大神指导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给一些提示应该如何来测量。

网友A:
STM32用于油门信号的PWM输入端信号 和STM32驱动BLDC的转数之前,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每一家ESC厂商都可以自定义不同占空比范围的PWM信号对应油门的不同去映射电机的不同转数范围,桨也尺寸定了,升力也就差不多确定了。所以这个你要问ESC厂商,或者他们符合行业的标准产品。

网友B:
应该是有算法的

网友C:
木有做过四轴飞行器啊

网友D:
这个功率比较大啊

网友E:
可以自己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