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通过传感器定位控制步进电机的起停

楼主(2021-04-21):
当步进电机运动到光电传感器的位置时,步进电机停止。等待3min之后,步进电机反转。求大神帮忙,是在写不出来。。。

网友:
加个 定时器,如1MS,再加个计数器,计数到  就 反转
具体可参见这个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3716&page=1&extra=#pid11352836

网友A:
看看书或上网查查   网上步进电机驱动多得时,在自己加点检测判断就可以

网友B:
控制步进电机很简单的,好好看看定时器。很简单

网友C:
定位精度高吗

网友D:
用定时器来解决啊

网友E:
选择好定时器的触发信号

网友F:
一般就是用定时器

网友G:
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