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一个测试姿态的程序,在别人电脑上查不出错,在我的电...

楼主(2021-04-21):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system_include         /* treat file as system include file for MISRA check */
#el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pragma clang system_header   /* treat file as system include file */
#endif

#ifndef __CORE_CM4_H_GENERIC
#define __CORE_CM4_H_GENERIC

#include <stdint.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page CMSIS_MISRA_Exceptions  MISRA-C:2004 Compliance Exceptions
  CMSIS violates the following MISRA-C:2004 rules:

   \li Required Rule 8.5, object/function definition in header file.

     Function definitions in header files are used to allow 'inlining'.

   \li Required Rule 18.4, declaration of union type or object of union type: '{...}'.

     Unions are used for eff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core registers.

   \li ADVIsory Rule 19.7, Function-like macro defined.

     Function-like macros are used to allow more efficient code.
*/

/*******************************************************************************
*                 CMSIS definitions
******************************************************************************/
/**
  \ingroup Cortex_M4
  @{
*/

/*  CMSIS CM4 definitions */
#define __CM4_CMSIS_VERSION_MAIN  (0x04U)                                      /*!< [31:16] CMSIS HAL main version */
#define __CM4_CMSIS_VERSION_SUB   (0x1EU)                                      /*!< [15:0]  CMSIS HAL sub version */
#define __CM4_CMSIS_VERSION       ((__CM4_CMSIS_VERSION_MAIN << 16U) | \
                                    __CM4_CMSIS_VERSION_SUB           )        /*!< CMSIS HAL version number */

#define __CORTEX_M                (0x04U)                                      /*!< Cortex-M Core */

#if   defined ( __CC_ARM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ARM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__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ARM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__inline

#el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ARM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__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ARM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__inline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GNU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GNU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IAR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IAR Compiler. Only available in High optimization mode!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 ( __TMS470__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TI CCS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 ( __TASKING__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TASKING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TASKING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 ( __CSMC__ )
  #define __packed
  #define __ASM            _asm                                      /*!< asm keyword for COSMIC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COSMIC Compiler. Use -pc99 on compile line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se
  #error Unknown compiler
#endif

/** __FPU_USED indicates whether an FPU is used or not.
    For this, __FPU_PRESENT has to be checked prior to making use of FPU specific registers and functions.
*/
#if defined ( __CC_ARM )
  #if defined __TARGET_FPU_VFP
    #if (__FPU_PRESENT == 1U)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if defined __ARM_PCS_VFP
    #if (__FPU_PRESENT == 1)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warning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if defined (__VFP_FP__) && !defined(__SOFTFP__)
    #if (__FPU_PRESENT == 1U)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if defined __ARMVFP__
    #if (__FPU_PRESENT == 1U)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if defined ( __TMS470__ )
  #if defined __TI_VFP_SUPPORT__
    #if (__FPU_PRESENT == 1U)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if defined ( __TASKING__ )
  #if defined __FPU_VFP__
    #if (__FPU_PRESENT == 1U)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if defined ( __CSMC__ )
  #if ( __CSMC__ & 0x400U)
    #if (__FPU_PRESENT == 1U)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ndif

网友A:
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不一样

网友C:
规则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D:
这样的代码不好看啊

网友E:
使用的是一样的工具吗

网友F:
在别人电脑上报的什么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