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最新开发板测评:NuMaker-Volcano

楼主(2021-04-21):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开发板是美丽和小巧的,5CM×3.5CM的尺寸,正反面如下图所示。
开发板上核心板的主控是M0A23系列TSSOP28 封装的一颗芯片,如下图左边。右边的为烧录器Nu-Link2的主控M48S系列。
可以从下图看到反面设置了两个拨码开关,一共6个位,如果你不看手册你很难猜到这是怎么用。

左边起第一个拨码开关的两个位对应串口调试功能,将该薄膜开关的两位拨到ON位置,将可以打通电脑与M0A23的串口通路,这样编写串口printf函数就可以在电脑上打印消息了。
第二个拨码开关是4个位的,对应烧录和供电功能。
以下截图来自手册
所以只有当这两组拨码开关都到ON的时候,就可以烧录和串口通信了。下载最新的BSP开发包,里面提供了丰富的例子。
打开一个例子。配置如下
源码工程如下图所示的路径。
编译后下载。
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开发板的信息和串口编号名称
打开串口助手连接开发板,按复位键后会收到一条消息。如下所示
整个过程,如果只有开发板,很难操作,因为官网还没提供该开发板的相关资料,本帖将提供厂家发来的开发板手册

该开发板的特点就是小巧,方便收纳,功能完备。但开发板小巧的同时牺牲了板载的学习资源,除了一个复位按钮和一个电源指示灯外,没提供额外的用户编程按钮和LED。因此该开发板
可以充分利用所有的IO接口进行你项目的DIY验证。即使缺点又是优点。

该开发板主控M0A23系列介绍如下
-------------------------------------------------------------
NuMicro® M0A23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M0 的 32 位微控制器,针对小尺寸封装提供高度灵活性,可任意配置引脚的数字周边,丰富的模拟接口以及工作温度可达 125 ℃。提供 2.4V〜5.5V 的宽电压范围,具有 CAN 2.0B 和 LIN 接口。M0A23 系列设计来针对需要高温以及需要高抗干扰的应用,如 24 GHz 毫米波雷达,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 System, BMS),汽车照明,车窗和电动座椅等。
NuMicro® M0A23 系列提供 SSOP20 和 TSSOP28 封装,可缩小电路板尺寸,且带有完整模拟以及数位功能,特别适合应用于小尺寸产品。SSOP20 提供多达 18 个 IO 引脚,TSSOP28 提供多达 26 个 IO 引脚,将引脚的利用率最大化。每个 IO 引脚都可以任意配置为数位周边,例如 UART、SPI、PWM 等。 M0A23 系列提供丰富的模拟功能,不论是在 SSOP20 和 TSSOP28 封装皆提供高达 17 通道 12 位 500k SPS ADC,可对多个感测器做取样、1 组 5 位数位至类比转换器 (DAC)、2 组比较器 (ACMP),并提供低电压重设(LVR) 和欠压检测 (BOD) 功能,内建多种类比功能可降低外部周边组件的使用量并缩小终端产品尺寸。
NuMicro® M0A23 系列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48 MHz 且内置硬件除法器。M0A23 系列支持 32 KB 的 Flash 用于执行程序代码,提供高达 4 KB 的 SRAM 用于存储数据,2 KB LDROM 可做 ISP 固件更新功能。M0A23 系列提供丰富的外设,多达 4 组 32 位 Timer、6 通道 16 位 PWM、1 组 CAN 2.0B 控制器、2 组 LIN 功能、5 组 PDMA、2 组 UART 提供单线式传输功能、红外线功能、RS485 功能,2 组 USCI 可以灵活设置为 UART、SPI 或 I²C。
M0A23 提供两种封装尺寸 SSOP20 (5.3x7.2x1.75 mm)、TSSOP28 (4.4x9.7x1.0 mm)
目標應用 :
24 GHz 毫米波雷达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 System, BMS)
汽车照明
车窗
电动座椅
主要特征:

内核 (Core)
-
ARM® Cortex®-M0 最高运行频率 48 MHz
-
单周期 32-bit 硬件除法器
•
内存 (Memory)
-
32 KB 闪存
-
4 KB SRAM
-
2 KB SRAM
-
支持 ISP (在线系统更新) / ICP (在线电路更新) / IAP (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
直接内存访问 ( PDMA )
-        支持最多 5 通道可直接存取内存与周边间数据

循環冗餘校驗 (CRC)
-        支援 CRC-CCITT, CRC-8, CRC-16 and CRC-32

频率源 (Clock)
-
内部48 MHz RC振荡器 (<± 2 % @ - 40 ℃ ~ 105°C, <± 3 % @- 40 ℃ ~ 125 °C)
-
内部38.4 kHz RC (<± 10 % @ - 40 ℃ ~105 ℃, < ± 15 % @ - 40 ℃ ~ 125 ℃)
-
4 至 24 MHz 的晶体振荡器
-
32.768 kHz 晶体振荡器
•
定时器/PWM
-
4 组 32 位定时器
-
6 路 16 位 PWM 产生器
-
1 组 24 位 SysTick 定时器
-
看门狗定时器
-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
模拟
-
支持 17 通道 12 位 500 kSPS 采样率模拟转数字转换器 ( ADC )
-
支持 2 组比较器
-
支持 1 组 5 位数模转换器 ( DAC )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通讯接口
-
2 组带有 IrDA、RS-485 和 LIN 并支持单线式传输的 UART 接口
-
2 组 USCI 接口 (UART / SPI / I²C)
•
CAN Bus
-
1 组 CAN 2.0 A/B
•
提供最高 26 GPIO

操作特性
操作电压: 2.4V ~ 5.5V
工作温度: - 40℃ ~ 125 ℃
•
96 位唯一标识符 (UID)
-
可当做安全密钥
•
128 位唯一客户标识符 (UCID)

封装
-
SSOP20
-
TSSOP28

--------------------------------------------------------------------

编程上,因为是继承了新唐M0系列的优秀特点,所以只要会使用新唐M0的其他型号,这个也可以轻松上手。该芯片的亮点是在低管脚数量配置的单片机上集成了CAN收发器,可以用于基于CAN通信的应用
是市面上少有的单片机,也算为该领域注入了新的血液和选择。后续会继续分享该开发板的使用体验。

刚刚收到了开发板原理图资料

楼主:
新建工程方法一、新建工程,选择该型号的芯片,如图所示

RTE配置中选择以下两项内容
将BSP中的库LIB文件夹拷贝到工程目录。
在工程种添加文件,如下图所示
其中LIB文件里前两个为必须内容,后面三个是根据本项目需要使用串口和GPIO添加的。
接下来进行工程配置
如果使用stdio.h也要勾选下面的这个选项
保存后编译,发现有以下报错。
说是重定义了很多内容。展开RTE配置发现,原来已经给自动添加了重定向文件。
移除Lib目录的重定向后再次编译,
".\Objects\DEMO.axf" - 0 Error(s), 1 Warning(s).
在配置的Link选项卡设置以下内容
  1. --map --first='startup_M0A21.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再修改以下地方
这次保存后再编译就
".\Objects\DEMO.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接下来烧录程序,发现烧录不进去。
说明能够连接到芯片,但是寄存器不匹配
打开配置菜单,找到如下地方,发现原来默认的不是这个用的M0A23,修改成自动侦测,或指定我们当前用的M0A21
修改后
现在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A:
感谢分享啊,问一下,这个开发板后面带刻度的板子是什么

网友B:
这颗料确实不错, 唯一有点遗憾的是DA只有5位, 如果能到10位那就完美了. 另外想问下楼主, 这块开发板是比较新的, 什么渠道拿到的?

网友C:
为什么烧录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料确实不错, 唯一有点遗憾的是DA只有5位, 如果能到10位那就完美了. 另外想问下楼主, 这块开发板是比较 ...

参加厂家微信公众号的活动,后天举办线上研讨会呢可以去关注新唐的公众号,参加,有机会拿到板子,太新了,如果不是厂家提供文档,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料确实不错, 唯一有点遗憾的是DA只有5位, 如果能到10位那就完美了. 另外想问下楼主, 这块开发板是比较 ...

这种定位的单片机很多没有DA的,这个5位的已经够用了,可以输出各种参考电位嘛。看你用于什么情况了,这个配置你用DA能做的事情,肯定不能解码音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加厂家微信公众号的活动,后天举办线上研讨会呢可以去关注新唐的公众号,参加,有机会拿到板子,太新了 ...

收到! 非常感谢!

楼主:
烧不进去是没有配置对,还有开发板上有拨码开关,要拨码到ON那边就行了。

网友D:
说明手册很关键啊。

网友E:
后面还更吗

网友F:
非常详细的评测啊

网友G:
评测内容非常丰富

网友H:
是免费申请的开发板吗

网友I(2024-07-10):
想自己做个好贵啊。

网友J:
好多年没有新唐的开发板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