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控制电机

楼主(2021-04-21):
我想用串口通信来控制无刷电机,串口代码借用正点原子,目前串口可以接收到发送的指令,但是不能控制电机,希望有前辈帮我解答一下,附上主函数代码int main(void)
{
        u8 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u8 len;
        u16 times=0;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ALL_flag;
            LED_Init();
            delay_init();
            uart2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WM_GPIO_Init();
           HALL_GPIO_Init();
           LED1=1;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2->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2->SR&0X40)==0);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if(strcmp((char*)USART_RX_BUF,"电机1正转")==0)
                                        {
                                                          HALL_flag =1;
                                                         BLDC_CW();
                                                    printf("\r\n行走电机正转\r\n");
                                        }
                                         if(strcmp((char*)USART_RX_BUF,"电机1停止")==0)
                                        {
                                                          HALL_flag =0;
                                                          BLDC_STOP();
                                                    printf("\r\n行走电机停止\r\n");

                                        }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if(times%30==0)LED1=!LED1;//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网友A:
你给个主函数有啥用呀,电机不能转你得贴控制电机的代码呀

网友B:
这代码有点眼熟呢

网友C:
首先单独测试电机函数是否正常。然后看串口数据是否正常。自己慢慢调试看吧

网友D:
实时性能如何啊

网友E:
有驱动芯片吗?

网友F:
需要多大的带载能力啊

网友G:
具体现象都是什么

网友H:
光看主函数看不出来

网友I(2021-06-07):

有驱动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