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C21 能否在mplab下使用jlink调试器??

楼主(2021-04-21):
SAMC21 能否在mplab下使用jlink调试器??

新建了一个工程,找不到调试器选项。只有simulink。
51.7
编程和调试端口
要对 SAM L10/L11 进行编程和/或调试,应使用串行线调试(SWD)接口来连接器件。目前,SWD 接口受一些
Microchip 和第三方编程器和调试器支持,例如 Atmel-ICE、SAM-ICE 或 SAM L10/L11 Xplained Pro(SAM L10/L11
评估工具包)嵌入式调试器。
有关调试、编程连接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Atmel-ICE、SAM-ICE 或 SAM L10/L11 Xplained Pro 用户指南。有关
连接任何其他编程或调试工具的信息,请参见具体编程器或调试器的用户指南。
SAM L10/L11 Xplained Pro 评估板支持通过板上嵌入式调试器进行编程和调试,因此无需外部编程器或调试器。
目标板上的 SWDIO 引脚应进行上拉。
建议将 SWCLK 引脚拉至目标板定义的状态。

这是手册上提到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没有jlink。

网友A:
应该是不支持的

网友B:
需要装插件的吧,记得插件里有SEGGER选项,安装下吧

网友C:
这个好像只能用它自己的工具

网友D:
JLink可以用的啊,不用装插件,MPLAB X IDE装最新版的v5.4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