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358运放,做电压跟随器用,出现输入电压V+为0V时输出电压有十几伏

楼主:
现在有一个项目上用了ST358运放,做电压跟随器用,用在电机上的,现在出现的问题如下:358是15V供电
做了一百多块板子,有差不多五六个出现了下述情况,不良的芯片输入电压V+为0V时输出电压有十几伏,不良的芯片正常工作时,输出电压又是正常的,即是输入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就是多少。
麻烦各位大神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A(点评):
不会是负载电容的问题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的吧 你的意思是负载电容上电没有放掉? 我后面有试过 不好的换其他板子上也是不好的,还一个好的芯片上去就正常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是普通运放输出不能直接接电容,容易造成震荡

楼主(2021-04-21):
原理图如上,麻烦大神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B:
VS1 VS2是啥信号,幅度频率,输出的VSP1 VSP2后面进ADC了,还是单片机的ADC?这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吧功能讲清楚,好分析。
初步估计,前端直流信号,低通的频点是多少?运放输出的电容过大,更换一个电容例如104 测试一下。

网友C:
可以把电容全换成100nF的。

网友D:
运放输出直接接那么大的电容?输出直接短路保护了
运放输出直接接电容会导致运放自激振荡的

网友E:
运放的输出串一个电感再并电容。

网友F:
把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G:
现象真的好奇怪啊

网友H:
正好和理论上的相反

网友I:
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J:
主要是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K:
运放输入是高阻抗,输入应该对地一个电阻分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