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使用时注意的一点

楼主(2021-04-21):
刚刚在学习freertos时需要移植代码,在向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中移植时,出现了usart和uart的hal库函数报错

楼主:
发现是在driver文件夹里没包括这两个文件,添加:↑

楼主:
再编译仍然报错,想了半天,突然想起这个问题在我第一次移植时也遇到了,其实是因为最开始在cubemx里就没开启usart,导致不但driver文件夹里没有这两个函数,在stm32f4xx_hal_conf.h中也没有宏定义,只要去掉这两条注释即可: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需要耐心的排除错误

网友C:
如何进行移植呢

网友D:
恩 以后要留一个错误记录 这样就好排查错误了

网友E:
感觉图示的这个报错跟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