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网友免费校正《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

楼主(2021-04-21):
随便选一页,就看下面这个图吧:

上文中,居然研究什么电流方向,这就是自取烦恼了,因为电流是标量,没有什么方向之分,但如果真要研究实际管子中电流流动路径,那复杂度就高了

首先来看看作者所给的管子截面图?

这个图对应的晶体管结构为:

楼主:
这样一来,基极电流可不止4个成分了,至少有8个:

第一个:

第二个成分:

第三个成分,发生在发射结空间层:

第4-7个:

楼主:
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

第一,基极电流IBN,就这个图来说,是横向的:

总而言之,电子电流和空穴电流,他们俩是相互垂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楼主:
人经常在微信群里和网友吹牛,吹的是眉飞色舞,口水纷飞时间久了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写书时候也照样刹不住车:

画红线这一段吹牛雄文可以删掉,否则读者看的是一头雾水,不知想表达什么意思。

把红线处废话删掉后,加上【因为在制造晶体管时,总是使发射区的电子浓度远高于基区的空穴浓度,因此IEN>>IEP,所以IE≈IEN,也就是说,发射机电流主要是由发射区扩散到基区的电子流所决定的。】

把射极换成宽禁带材料,基极浓度可比射极还高。
不合时宜

楼主:
关于载流子的输运,罗里吧嗦扯了这么多,配上这么凌乱的配图:

估计十个粉丝,要晕倒8个。

网友A:
不错,好书。买一本也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载流子的输运,罗里吧嗦扯了这么多,配上这么凌乱的配图: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还变宽?!
Vcc 增加或 Ie 减小,集电结才会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