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楼主(2021-04-21):
遇到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网友A:
个人建议使用时钟芯片

网友B:
有专门的时钟芯片,可以提供多路时钟,也能保证同步.

网友C:
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

网友D:
如果你的时钟要求频率都是一样的,你可以选择CLK BUFFER。

网友E:
如果需要好几种频率的时钟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时钟芯片哦。

网友F:
楼上的各位朋友回答的比较全面了,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网友G:
使用最好肯定是同源了。

网友H:
还是使用有源晶振比较精确。

网友I:
多DSP处理的时候可能有需要时钟同步吗?

网友J:
使用专门的时钟芯片最好,同步和精度都能保证

网友K:
选择专用的时钟芯片

网友L:
多个dsp芯片吗

网友M:
没有自己画过dsp的电路板啊

网友N:
时序上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O:
多路时钟的频率是不相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