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到了指针这块就彻底卡壳了

楼主(2021-04-21):
自学单片机,前面还算顺利,但是到了指针这块就彻底卡壳了。
请高手介绍一下如何学习指针,指针如何去理解呢?

网友A:
电容 还有运放 ,电感 掌握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指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就是黑社会老大,只要说明地址,长相,就有人帮你把事情搞定了。

网友C:
指针,不过是定位地址的一种变量;
指针计算,不过是地址空间的计算

网友D:
int *pt = (int*)0;     /* pt 就是定位0地址的变量  */
int  tmp = *pt;        /* 就是将0地址的int型数据复制到tmp(未必会成功,因为0地址未必存在) */

网友E:
可以看一本经典的书《C与指针》这会让你对指针有更深的认识。

网友F:
也可以看一下林锐的《C语言深度解剖》

网友G:
其实应该先去简单的用一下指针,然后去发现问题。

网友H:
指针的作用是调用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int i=9;int *iptr=&i;

网友I:
这是简单的指针,还有字符指针,数组指针。反正多看几本书就明白了。

网友J:
书上虽然写的很详细,可是用到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很纠结,不太会运用。

网友K:
归根结底,指针也是一个变量,只不过它是保存地址的,地址当然是根据CPU类型会有不一样吧,32位的ARM,指针也就是32位,因为地址都是32位表示的,32位能指向4G范围内的任何地方。

网友L:
单纯一个地址并不能反映出这个地址开始的数据什么玩意,因此指针也有类型,如整型指针,说明这个指针指着的地址处是一个整型数。如果是一个结构指针,说明指针指着的地址处是一个结构,指针只是一个地址,一个结构占用一连串的地址,而指针只会指向结构开始位置的地址。指针作为一个变量,它自己也有地址,所以指针的值(也就是一个地址)可以是其他指针的地址。

网友M:
指针这玩意  如果想真正掌握C语言   必须学好指针

网友N:
书上虽然写的很详细,可是用到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很纠结,不太会运用

网友O:
初学单片机的时候先会基本的编程,指针可以以后再学。

网友P:
我最早学51就是学的汇编,后来用C的时候发现不能直接操作芯片的地址会有很多麻烦。

网友Q:
指针本来就不好理解

网友R:
指针操作非常容易出错

网友S:
如果想真正掌握C语言   必须学好指针

网友T:
指针计算,不过是地址空间的计算

网友U:
多看几本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