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牛人杂谈] 新唐新出单片机M0A23移植RT-Thread竟然这么容易,十分钟搞定。

楼主(2021-04-21):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NuMicro M0A23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 -M0 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它的工作温度范围达 -40°C 至 125°C,在小封装中提供 CAN 功能,丰富的仿真外设及弹性的引脚分配功能。2.4V 至 5.5V 的工作电压。NuMicro M0A23 系列针对工控和较高的工作温度应用,如雷达,电池管理系统 (BMS),汽车照明,车用控制及工控传感器等应用。

之前我发过一个帖,移植RTT到NUC029上的帖,这次拿到新的开发板,我们试试能否轻松移植RTT到这个M0A23开发板。
准备工具 Keil V5,在pack里安装RTOS,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新建工程,工程目录存放M0A23的Lib文件
然后按照RTE的创建工程方式,添加启动文件与RTT RTOS文件到工程
在工程创建目录,添加USER文件和Lib文件
最后对工程配置进行修改,因为要用stdio.h
所以在Target选项卡勾选Use MicroLIB,同时选中编译器为V5版本
在C/C++选项卡设置头文件路径
  1. .\Library\Device\Nuvoton\M0A21\Include;.\Library\StdDriver\inc;.\Library\CMSIS\Include
在Linker选项卡设置Misc controls
  1. --map --first='startup_M0A21.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在调试器设置对应的调试器,并选择为自动侦测模式

配置烧录功能如下

基本配置到此完成,接下来进行RTT移植修改。
在board.c文件中进行时钟与串口的初始化配置,同时别忘了将头文件NUMicro.h包含进来。
可以直接将M0A23的BSP中的模板配置复制来用即可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48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UART0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witch UART0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6 and TXD=PB.4 */
    SYS->GPB_MFP1 = (SYS->GPB_MFP1 & ~(SYS_GPB_MFP1_PB4MFP_Msk | SYS_GPB_MFP1_PB6MFP_Msk)) |        \
                    (SYS_GPB_MFP1_PB4MFP_UART0_TXD | SYS_GPB_MFP1_PB6MFP_UART0_R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UART_Open(UART0, 115200);
}
然后在rt_hw_board_init()
中引用该初始化并删除该函数中的时钟更新函数,因为我们已经在上面的函数完成了该操作。
接下来在该文件末尾添加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const char *str)
{
        printf("%s",str);
}

char rt_hw_console_getchar(void)
{
return getchar();
}
以实现串口打印与交互输入。
然后我们发现,工程的启动文件目录有重定向文件,我们用库函数中的进行替换该文件。
然后找到
__asm int32_t HardFault_Handler(void)
该函数,并注释掉该函数,因为RTT中已经实现了该函数,不然就重复定义了。另外就是通过rtconfig.h启用某些功能了,支持配置向导模式
接下来保存工程,在main.c添加个简单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include <rtthread.h>

int main(void)
{
        return 0;
}

编译,一次通过。
  1. ".\Objects\demo.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下载测试

这里提供工程供大家测试学习

楼主:
对于我这老手来说十分钟搞定,新手如果没经验要摸索很长时间的,也希望我这帖可以帮助更多人学会移植RT—Thread

楼主:
非常感谢支持。这个芯片目前最多只有10个用户拿到,今天下午刚开了线上发布会。

网友A:
能买到芯片就是最好的!

网友B:
老司机果然还是厉害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买到芯片就是最好的!

是的,目前就是这个情况,能买到芯片就是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果然还是厉害些

感谢认可。在公众号转载后被一群键盘侠喷死了,他们看完觉得好简单,没必要发到公众号。。。
我把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还错了。

网友C:
看完此帖,发现移植竟然这么容易。

网友D(2021-05-25):
感谢分享,学会了,这个方法真是好

网友E(2021-07-20):
挺好,有机会试试,一直用uc,对这个还不太熟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048-1-1.html
看日期,楼主你的帖子被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048-1-1.html
看日期,楼主你的帖子被盗了

多谢提醒,还真是被盗了。我去给他拉黑。

网友G:
这才是大佬啊。

网友G:
牛X,看明白了。

网友:
移植这么容易,太棒了,有信心了。

网友H:
支持,最近画了M0A23的板子,可以顺便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最近画了M0A23的板子,可以顺便学习下!

真是快啊,这么快就用上新品了。

就是尝试着玩玩画的。10块钱一个芯片,也贵的

网友I:
新唐不是已经成为RTT的会员吗?为什么RTT-STUDIO还不能支持新唐的板子,在RTT-STUDIO上开发是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唐不是已经成为RTT的会员吗?为什么RTT-STUDIO还不能支持新唐的板子,在RTT-STUDIO上开发是不是更简单。 ...

RTT还没有做好支持新唐的移植配置文件,新唐芯片太多,而且官方提供的库函数部分不统一,所以需要花一些时间进行移植,另外新唐也要配合RTT做好BSP更新。所以还要等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