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dl_config.h干什么用?使能外设的配置文件嘛

楼主(2021-04-21):
ddl_config.h干什么用?使能外设的配置文件嘛?

楼主:
/**
*******************************************************************************
** \brief This is the list of modules to be used in the device driver library
** Select the modules you need to use to DDL_ON.
**
** \note DDL_ICG_ENABLE must be turned on(DDL_ON) to ensure that the chip works
** properly.
**
** \note DDL_UTILITY_ENABLE must be turned on(DDL_ON) if using Device Driver
** Library.
******************************************************************************/
#define DDL_ICG_ENABLE                              (DDL_ON)
#define DDL_UTILITY_ENABLE                          (DDL_ON)

#define DDL_ADC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AES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CAN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CLK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CMP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CRC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DCU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DMAC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EFM_ENABLE                              (DDL_ON)
#define DDL_EMB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EVENT_PORT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EXINT_NMI_SWI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GPIO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HASH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I2C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I2S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INTERRUPTS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KEYSCAN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MPU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OTS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PWC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QSPI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RMU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RTC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SDIOC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SPI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SRAM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SWDT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IMER0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IMER4_CNT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IMER4_EMB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IMER4_OCO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IMER4_PWM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IMER4_SEVT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IMER6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IMERA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TRNG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USART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USBFS_ENABLE                            (DDL_OFF)
#define DDL_WDT_ENABLE                              (DDL_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