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lash sequence program和EFM_SingleProgramRB、EFM_SingleProgram区别

楼主(2021-04-21):
不清楚Flash sequence program和EFM_SingleProgramRB、EFM_SingleProgram它们之间的区别。

楼主:
Flash sequence program是连续编程,EFM_SingleProgramRB是读返回编程。
对flash编程不正确的地址,需要标记永久非除。这个flash怎么烦人的。

楼主:
三个写flash函数

en_result_t EFM_SingleProgram(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Data);
en_result_t EFM_SingleProgramRB(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Data);
en_result_t EFM_SequenceProgram(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Len, void *pBuf);

楼主:
“128 位宽数据读取”,没有看到读flash例子代码。

楼主:
EFM_SingleProgram(u32Addr, u32TestData));    //写入

while(*((volatile u32Addr*)u32Addr) != u32TestData)  //读出,然后验证。
{
}

上面这个读闪存操作对嘛?

网友A:
没有关注过他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B:
都是芯片自带的吗

网友C:
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D:
所有型号的都有这三种flash吗

网友E:
是不是只是三种不同的函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只是三种不同的函数啊

连续编程和单编程是F460的两种编程模式,具体介绍用户手册上都有的。
连续编程在时间上耗时更少,但是需要在ram中执行相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