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UPDI 编程器

楼主(2021-04-21):
想在没有供电的PCB上更新程序,芯片类型是ATTINY404 和ATTINY406,各位有没有靠谱的UPDI 编程器推荐?

楼主:
在PICKIT4上加了一个3.3V的LDO,搞定了...

网友A(2022-11-19):
请问还有没有便宜一点的、使用UPDI更新程序的东西,学生党实在负担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还有没有便宜一点的、使用UPDI更新程序的东西,学生党实在负担不起

MPLAB SNAP 吧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ll/MPLAB%20SNAP

网友C:
可以通过烧写器供电啊

网友D:
买带电源输出的仿真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