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教一个模拟电路的功能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4-22):
引用 网友A:
到处要匹配。开集极因此电感接到电源。高频电路长相都一个样,匹配元件参数不同而已。电容也兼具隔直。 ...

好的,谢谢

网友B(点评):
没有网络分析仪看不出为何要加参数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坛友还请赐教一二,的确没有分析仪。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要配合SIMITH图才行的。加上网络分析仪的测量显示SIMITH图,校正成匹配的状态。因为此时高频要做功率传输(能量传输),非信号传输模式,要知道源阻抗,和负载阻抗。

网友C:
左边的是高通滤波器,右边的是功放馈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是高通滤波器,右边的是功放馈电电路。

谢谢坛友,请问右侧两支电容都是滤波作用吗?为何用两支?

网友C(点评):
当然用一只电容就可以了。用两只,至少从原理图中看不出什么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