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一个瞬间输出60V 5A的电路

楼主(2021-04-21):
12V电池作为电源,要瞬间输入60V 5A,大概持续1秒那样。电压电流的精度要求不高。如果做到简单稳定?

网友A(点评):
要允许电压跌落,完全靠电容补充。重复频率是多少?电源给电容充电最大电流是多少,响应要多快?这些问题都要思考的。

网友B:
先升压到80V左右给大电容充电,然后单片机+运放控制IGBT或MOS管产生恒流脉冲。

网友C:
电压不算高,电流也不算大, 四组 5A 的电荷泵 叠加,输出五倍压,应该比较合适这个需求。效率应该不错,就是元件比较多,好在都是便宜大路货,四组元件一共不会超过 ¥20 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算高,电流也不算大, 四组 5A 的电荷泵 叠加,输出五倍压,应该比较合适这个需求。效率应该不错,就 ...

那成本比较高的,而且体积也不允许。我想用单片机+PWM不知是否合适,连DC芯片都不要。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差个10V都没问题。

网友:
2楼的方案好,恒流稳定、成本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成本比较高的,而且体积也不允许。我想用单片机+PWM不知是否合适,连DC芯片都不要。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 ...

300W输出, 12V 输入至少 25A,12V 内阻是多少?  到时你看看你的 PWM 方案成本要多少吧 ... ...

网友D:
赞同沙发的方案

网友E:
提出的要求与标题不符!究竟是要输入呢还是输出?

网友F:
你的成本不在DC芯片吧,MOS管,电感,电容都是成本的大头。

网友F:
二楼说的大电容方案,也不容易,太想当然了。

如果5A电流,持续1秒,电量就是5库伦,按照允许电压下降10V算,电容至少0.5F,算上内阻,怎么也得1F的容量,而且耐压得需要80V。
这个电容,需要2.5V 1F 的电容  32串32并,共1024个组合在一起才能达到。
或者直接32F的电容32个串联。光光这个电容的成本就得几百块钱。

网友G:
PWM升压是可以的,目前主要问题是要计算需要多大的电容,1秒钟输出比如有前沿和后沿的压差需要计算,不想计算就实际去做,我们现在是4V升压30V,输出120uS是没有问题,电容2.2uF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二楼说的大电容方案,也不容易,太想当然了。

如果5A电流,持续1秒,电量就是5库伦,按照允许电压下降10V ...

电荷泵 在 高频开关模式下,电容可以很小。
   比如使用 500KHz 开关频率,节拍为 1uS + 1uS,传递 5A 电流,电容上的峰值电流是 20A,假设每一级压差0.5V,按电容平衡公式,电容量只需要约 40uF,用五粒质量好一点的 10uF/25V 贴片电容就足够了。

如果使用电容储能方案,应该利用电容储能公式中 E=1/2 C x V^2 的关键项 V,电压翻一番,能量增加两番。比如这个案子,升压到 420V,只需要 2300uF,用六粒 470uF 450V 的大水桶 也可以提供超过 300 瓦秒 的能量,不过这六粒水桶的成本就很高了,是电荷泵方案的几十倍。

至于楼上  32 x 32 法拉电容阵的方案,上千粒 法拉电容,估计没有谁愿意干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荷泵 在 高频开关模式下,电容可以很小。
   比如使用 500KHz 开关频率,节拍为 1uS + 1uS,传递 5A 电 ...

说到储能,还真有个便宜点的方案:
   用玩具四轴飞行器的 17 粒 3.7V 0.3Ah 的 高倍率电芯 串联,成本约¥100,可以轻松释放 60V 5A 几分钟时间

网友C(点评):
综上,电荷泵方案是 最便宜的。但对 12V 电源有要求,必须能提供 25A 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荷泵 在 高频开关模式下,电容可以很小。
   比如使用 500KHz 开关频率,节拍为 1uS + 1uS,传递 5A 电 ...

没想明白,电荷泵比DCDC好在哪里。你确定一个5倍压,5A电流输出的电荷泵那么容易?
另外,你确定 10uF25V的贴片电容能通过25A的电流?

网友C(点评):
你可以去 找找 相关的 大电流电荷泵 的介绍。 10uF25V 的贴片 五粒是 一组,只需要平均5A,每粒约1A,峰值4A,没有问题。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C: 有大电流 电荷泵,输出 20A,效率达到很恐怖的 98.8%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想明白,电荷泵比DCDC好在哪里。你确定一个5倍压,5A电流输出的电荷泵那么容易?
另外,你确定 10uF25V ...

   别看贴片电容体积小,层叠电容的多层极板是并联的,电解电容是卷绕,通流能力没有可比性。
   贴片电容厂家 提供的参数中,根本就没有 纹波电流这个项目。大概 由 电极、外接PCB走线 等寄生参数决定了吧。

网友H:
这不就是个boost开关电源么

网友I:
60V/5A 就是一个升压的300W开关电源, 可以300W连续供电的电源很多。剩下的就是一个MOS控制开关电路。

网友A(点评):
应不要这么大的功率的。要算平均功率的。

网友A(点评):
不然成本有点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二楼说的大电容方案,也不容易,太想当然了。

如果5A电流,持续1秒,电量就是5库伦,按照允许电压下降10V ...

你的思路有问题的,可能前几MS完全靠电容放电,后面电源作出响应了,给电容充电了。就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靠一颗12V电瓶,內阻多少,要持续供应60v输出300W,不容易的。只能先一段时间给大电容充飽电之后,再瞬间 ...

容易不容易:
    普通的 铅碳电池,12V 45Ah 规格的,可以放出 350A 以上的电流。 卷绕式铅电池倍率更高,同样 12V 45Ah 规格的可以出 750A / 900A。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J: 以前的 小型 UPS 逆变器,里面的电池 一般是 12V7Ah 的铅电池,最低规格的就是输出 300 瓦。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J: 22楼 图片里的文字描述,只需要一块 12V7Ah 的电池,就可以出 1000VA、600瓦。 很古老的产品

网友C:
证据来了: 这是 某家的 UPS 简介, 12V 7Ah 电池,输出 600 瓦。

网友K:
推荐楼主用瑞萨的ISL81801,使用Boost模式升压到60V。
https://www2.renesas.cn/cn/zh/document/dst/isl81801-datasheet?language=en&r=1393781

网友K:
推荐楼主使用瑞萨的ISL81801升压到60V。
https://www2.renesas.cn/cn/zh/document/dst/isl81801-datasheet?language=en&r=1393781

网友L:
楼主没说明 充电时间,  这个时间比较富裕的话, 电容泵或boost 都可以达到 ,

然后就是储能了,   弄个 330V / 400V /600V  电容   200~2000uf 左右     斩波稳压输出  应该是够了, 不够就看电容还要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