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Maker-Volcano测评:上手

楼主(2021-04-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感谢新唐的开发板,让我可以参与新品开发板的评测,其实说起来,NuMakerVolcano开发板开发板收到得有一周了,之前很兴奋的去官网找资料,属实找到的BSP资料,奈斯,不过打开之后傻眼了,pack没有,而且从MDK下载也好,无论怎么操作,就是不行,我就很纳闷了,今天,终于拿到了热乎的使用手册,那还说啥,搞起来。

基本开箱来说一说,上照片。

其实板子,是红色的,但是晚上在灯光下拍的,整的粉红,哎嘿,看着还不错,哈哈哈。
板子很小,25mm*50mm大小,板载Nulink2-Me和待测评的M0A23芯片,还有外设IO引出,拨码开关控制,一路复位按键和电源灯指示;
这么小的PCB面积,放这么多东西,其实还是很强的。

接下来说一下拨码开关,灯和按键,拨码开关有两个,一个是2位拨码开关(是接Nulink2-Me虚拟出来的串口的),另一个是4位的拨码开关(是M0A23芯片与Nulink2-Me的SWD接口向对接的)当拨码开关接到ON端,
就是与Nulink2-Me相连接,可以正常烧录程序并利用Nulink2-Me虚拟出来的串口与电脑通信,否则就是断开,这样的好处是,IO可以全部应用起来,不受Nulink2-Me的影响。

灯,灯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设计一路电源指示灯,如果再加一路用户指示灯就更好了。
按键,按键不要乱来,这个按键连接的是M0A23芯片的复位引脚。

接下来是搭建软件开发环境,M0A23芯片支持三种开发环境,分别是MDK,IAR和NuEclipse,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习惯于前两个开发环境,所以本次以MDK的环境搭建作为介绍,向大家讲述M0A23芯片环境的搭建过程。

首先是安装MDK,这块就不多说了,基本上就是一路Next,接下来是安装Nulink2-Me的驱动。

这个必须要下载,由于Nuvoton Nu-Link Driver太大,我分享不出来,我就把用户使用手册分享出来,在标题4.2处可以自行下载。 NuMaker-Volcano User

下载之后,进行安装,安装基本上也没有太多要注意的,不过提示安装Pack和Nulink2-Me驱动的时候,不要犹豫,要选择yes。
上图为 安装Pack提示,一定要选择“是”。

上图为安装Nulink2-Me的驱动,也要勾选上,否则,还需要单独安装,较为麻烦。
到此,基本上环境就搭建完成了,接下来是使用官方提供的BSP软件包,进行软件开发。BSP开发包——>传送门

把BSP软件包下载完成之后,打开例程就可以自己快乐的玩耍了,但是如果出现以下2种问题,不要慌,慢慢解决。
第一:

以上两张图片,其实都是一个错误,就是没安装Pack支持包,导致的。所以可以按照上面安装Nuvoton Nu-Link Driver的步骤,一步一步走下去,一定要选择安装Pack支持包才会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Nuvoton Nu-Link只出来U盘,但是没有出现虚拟串口,原因可能是升级失败导致,也可能是误操作,往U盘里复制了其他文件导致,这时候,就可以通过往U盘里复制这个文件就可以解决。文件分享给大家
复制之后,不要拔掉设备,而是等它自动升级完成之后,再拔掉试试,如果拔掉之前有串口,拔掉之后重新插入后,又没有串口了,怎么办?
其实挺好处理的,重复上一步骤,也就是复制文件到U盘,然后不拔掉设备,此时,打开MDK软件,
在debug控件中,选择升级即可解决。
(PS.在这里要感谢春天大佬的在线技术支持,感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开始来硬件的“hello world”吧。

打开随便一个例程,本次我选择的是GPIO_OutputInput例程,

打开例程之后,进行代码修改,本次想实现,IO驱动LED灯闪烁,同时串口打印“hello world”。
所以,新增延时函数,修改IO端口输出模式,串口打印内容等。

延时函数如下:
#define COMPUTE_TIMES_1MS 10120

void delay_DelayMs(        uint16_t x )//延时的毫秒数
{
        uint32_t n;

        n = x*COMPUTE_TIMES_1MS;
        while(n > 0)
        {
                n --;
        }
}
主函数运行函数如下:
while(1)
                {
                        printf("Hello World\n");
                        delay_DelayMs(1000);
                        PB7 = 1;
                        delay_DelayMs(1000);
                        PB7 = 0;
                }

显示效果

与此同时,2秒会输出一次Hello World,本次使用的是软延时,从时间戳来看,还是比较准确的。

到此, NuMakerVolcano的上手操作,就基本结束了,最后,感谢新唐与21ic的开发板支持,同时欢迎各位坛友大神们来本贴畅聊,相互讨论。

网友A:
哈哈,客气了。互相学习

网友B:
这个开发板不错

楼主:
是啊,很小巧,功能很强

网友C:
很小巧啊

网友D:
好小的板子。

网友E(2021-06-06):
NuMaker-Volcano

这个下载器 不能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NuMaker-Volcano

这个下载器 不能掰下来?

估计可以锯下来,掰下来费劲儿

网友F(2021-07-08):
板子不错,好评

网友G:
这颗芯片 估计可玩性很高,毕竟是32位的MCU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很全很完善

网友I:
资料挺全,这样开发的话 会很容易

网友J:
板子很小巧啊,不过看起来功能还挺全的样子

网友K:
封装挺小的,做些小家电类应用应该不错

网友L:
做小产品类还行,IO不是很多的样子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救活了我的NULINK 哈哈哈哈

网友N:
这板子也太小了吧 真袖珍

网友O:
挺不错的额,颜色好评

网友P:
期待楼主大作啊,再研究研究

网友Q:
还行 看着环境搭建好像还不费劲

网友R:
这个板子真是巧妙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