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其他] 已结束【今日话题】空气开关装1P还是2P好?

楼主(2021-04-22):
#每日话题# 家庭装修,有些业主总开关装的是漏电保护器,有些则装的是空气开关,大部分人肯定更偏爱空气开关
倒不是说漏保不好,而是漏保作为总开关,遇到雷雨天气,漏保一旦跳闸就难以打上去
空气开关相对来说好一些。建议是总开用空气开关,回路用漏电保护器

对于微型断路器来说,1P+N、1P、2P一般都用来作为单相用电器的通断控制,但效果不同。

1P------单极断路器,具有热磁脱扣功能,仅控制火线(相线),模数18mm;1P+N----单极+N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但只有火线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同样为18mm;

2P------单相2极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且都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为2*18mm=36mm。

那说到这,问题来了,空开到底装1P还是2P好呢?其中的1P+N与2P有什么区别 ?

所有参与本话题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打赏~
小管家将挑选出幸运用户打赏5元哦!

我家除了总控制的空开外 单独的空调还有热水器都加了漏电保护器 以防万一吧

网友A:
有条件还是2P考虑 毕竟俺自己接线的时候是分不清火线 零线的  哈哈

你接线火线零线分别正确了也不一定管用,很多进入线特别是乱拉乱建的线路零火线都不知道到底对不对,万一总线端的电工什么时候喝了点酒维修时给调换了也不是没有可能,特别是一些私自乱拉电线没有分两种颜色的更麻烦更危险

网友B:
2P开关有三个功能是1P开关所不具有的:
1.可断开零线——1P开关所控制的回路内,零线始终是接通的。断开1P开关后,虽然电路中已经没有电流了,但如果发生故障,导致零线带电了,触摸到零线依然有触电的风险。
2.可保护零线——断路器有两个基本保护: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对于1P断路器来说,只能检测火线,并对火线提供保护。虽然理论上零线与火线的电流相同,但是一旦发生故障或接线错误,导致零线电流增加,则无法通过1P开关提供保护。
3.可独立使用——1P开关必须配合零排使用,即从断路器取火线,从零排上取零线,二者共同组成一个回路。而2P断路器可以独立使用,即在2P断路器上同时取火线和零线,免去了零排接线的麻烦。
两种特殊情况
有两种断路器的情况比较特殊,即1P+N断路器和1P漏电断路器。
1P+N断路器可以和2P断路器一样,控制零线的通断、独立使用。但是依旧无法对零线提供保护——算是介于1P断路器和2P断路器之间的一种产品。
1P漏电断路器也可以独立使用,但不能保护零线(指的是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和断开零线,算是介于1P和1P+N断路器之间的产品。(当然漏电断路器多了漏电保护功能。)
多说一句,2P漏电断路器是在2P断路器的基础上增加了漏电保护功能,除此以外,均与2P断路器相同。

网友C:
1、在照明回路中为了减少工程造价,通常选用1P断路器,需要注意的是上级断路器必须具备漏电脱扣功能,,必须切断上级电源;

2、断电检修时为了预防火线与零线接反酿成事故(当火线与零线接反时1P断开了零线而没有断开火线),可用采用1P+N短路器,即常说的DPN断路器。

3、对于相同尺寸的断路器外壳壳体来说,1P和装1P+N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的极限分断能力高于后者。所以对于工程中比较重要的回路和频繁检修与操作的回路建议使用2P断路器,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D:
断路器的每一P,又叫每一极,宽度是18mm——1P断路器的宽度是18mm,2P断路器的宽度就是18*2=36mm。家用的漏电保护器附件,宽度为1~2极(断路器电流越大,附件宽度也就越大)。
所以,如果一个配电箱内全部使用2P断路器和2P漏电断路器,这个配电箱就会变得非常庞大和丑陋。所以,有些电流较小的回路,我们就会选择1P断路器或1P漏电断路器。
此外,1P+N断路器是1P断路器的完美替代品——它比1P断路器多了两个功能(断开零线和独立使用),宽度却与1P断路器相同。因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使用1P+N断路器,而不是1P断路器——特别是配电箱中所需要的1P断路器数量较少(一般家庭最多需要两个)时,使用1P+N断路器虽然价格稍高,但是却能省去零排,总价算下来并不高,所以此时1P+N断路器反而比1P断路器更合适。

网友E:
当然是2P好啊!彻底断电,安全第一。

网友F:
aaa:::
2P开关有三个功能是1P开关所不具有的:
1.可断开零线——1P开关所控制的回路内,零线始终是接通的。断开1P开关后,虽然电路中已经没有电流了,但如果发生故障,导致零线带电了,触摸到零线依然有触电的风险。
2.可保护零线——断路器有两个基本保护: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对于1P断路器来说,只能检测火线,并对火线提供保护。虽然理论上零线与火线的电流相同,但是一旦发生故障或接线错误,导致零线电流增加,则无法通过1P开关提供保护。
3.可独立使用——1P开关必须配合零排使用,即从断路器取火线,从零排上取零线,二者共同组成一个回路。而2P断路器可以独立使用,即在2P断路器上同时取火线和零线,免去了零排接线的麻烦。
两种特殊情况
有两种断路器的情况比较特殊,即1P+N断路器和1P漏电断路器。
1P+N断路器可以和2P断路器一样,控制零线的通断、独立使用。但是依旧无法对零线提供保护——算是介于1P断路器和2P断路器之间的一种产品。
1P漏电断路器也可以独立使用,但不能保护零线(指的是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和断开零线,算是介于1P和1P+N断路器之间的产品。(当然漏电断路器多了漏电保护功能。)
多说一句,2P漏电断路器是在2P断路器的基础上增加了漏电保护功能,除此以外,均与2P断路器相同。

网友G:
各有优势!!

网友H:
1P------单极断路器,也就是控制一条线,一般是火线,火线的检测可以用电笔测试。
2P------单相2极断路器,控制2条线,一旦断开,2条全断。
1P+N----单极+N断路器,可以一条或者2条线。
  区别:首先都有热磁脱扣功能,1P只能有一条,2P 2条,1P+N也是一条,其次是成本问题,1P比较低,其次是1P+N,最好是2P,然后是短路状态下的极限分断能力,2P最好,然后是1P+N,最后是1P
  结论:这个有点类似继电器,如果无特殊的要求,一般1P就可以解决,如果是要完全断电保证安全可以用2P,因为有时候火线和零线搞混的问题有时候会出现。

网友I:
安全性考虑还是2P------单相2极断路器比较好,适合室外存在漏电的场景使用。

网友J:
安全角度2P空开最好,就拍有人瞎拉乱接将零线压入空开,有好几位同行因此被电过?

网友K:
还真没有注意过,看看大家的评论

网友L:
根据实际能力和需求,合适的是最好的

网友M:
不差钱肯定是2p呀,话说江湖上火爆的是3p。。。

网友N:
得看房间大小了,有钱当然是贵 的好

网友O:
大部分场合2P的更适合

网友P:
2P的好,对于比较重要、检修与操作频繁、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较好还是用2P,但其成本相对高。

网友Q:
1P与2P 的投入成本差多少呢?基于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否就应该选择2P? 相信你已经有了主意了。

网友R:
普通的插座回路用1P+N完全可以

网友S:
2P开关其实用在单相供电回路是一个浪费

网友T:
主要看房子大小,大房子无所谓1p,2p都行,小房子省点空间尽量2p的

网友U:
最好的是2P带漏电保护器,第二是2P断路器,然后是1P+N,最差的是只有1P断路器。
个人经历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呆过、在城郊呆过、在一二线城市的城中村呆过,都碰到过火线、零线混接的;还有用相同颜色电线的。
还碰到过为了偷电私自将入户火线零线对调的,然后火线与另拉一根线接水管偷电。
集体宿舍更是乱拉电线的多。
在深圳城中村也曾经历过家里冰箱抽油烟机外壳漏电严重,房东请人查半天原来是整栋楼的进线三相线,零地线是接一起的结果断了线。多危险啊!

网友V:
有空间,不差钱,2P,空间不够,预算不够,1P。

网友W:
2P太大了,电控箱肯定装不下,1P的足够了。

网友X:
2P的好,火线、零线都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更好保护人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Y:
基本上都是漏保当总开关  空开都是1P的 除非特殊指定要求  否则电工都是这样弄

网友Z:
这又啥好讨论的,作为强电工转型的,总闸用1p(配电箱的话),否则用2P避免零线悬浮伤害,分支电灯用1P,空调等大功率人很难取巴拉接触的用1p。洗衣机,厨电等人常接触的用漏电双断的。常规插头等也用漏电(安全第一,有灯照耀你红心就该满足了)

网友AA:
1P是为了省钱。2P为了安全,真以为零线真没电压啊?又不是三相时时刻刻都平衡。

网友AB:
我多数做法:总线入口用2P,分支用1P。

网友AC:
开关的基本功能就是通断切换,而能否完全彻底关断则直接关系到用电安全。欲完全彻底关断那1P是无能为力,唯有2P才是正确之选。

网友AD:
标准规定必须用2P的,一切按标准执行。近年的新建筑也确实都是2P的,且商品房用的基本上都带漏电保护。

网友U:
看一下标准的商品房家用电箱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空间不够或者少几十元钱而降低配置,降低安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