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内部温度传感器技术指标在哪个数据手册里?

楼主(2021-04-22):
这个表,在哪个数据手册里?

网友A(2022-12-26):
你从哪儿弄得图呗

网友B:
这不就是芯片的数据手册么?

网友C:
你这是东西啊?哪儿截的图啊?

网友D:
你可以看芯片的手册,找一找,一般都能找得到

网友E:
使用STM8的内置温度啊?应该有demo的吧

网友F:
你可以用STM8的软件,可以生成库函数的形式的代码供你使用的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看手册,关于ADC的这章,基本就可以

网友H:
你是想测试芯片的内部温度数据?这数据好像不是很准的吧

网友I:
一般都是在芯片的应用手册之中的

网友J:
就应用手册吧,我记得这种一般都会放在应用手册里,方便了解的

网友K(2023-02-19):
芯片手册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