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使用CM4内核自带systick产生中断demo

楼主(2021-04-22):
使用CM4内核自带systick产生中断demo

本demo使用CM4内核自带的systick定时器产生ms级中断,示例代码如下:

void SysTick_Init()
{
  /*Config Systick*/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emCoreClock / (1000U) : ms tick */
  SysTick->LOAD  = (uint32_t)((SystemCoreClock / (1000U)) - 1UL);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UL << __NVIC_PRIO_BITS) - 1UL);
  SysTick->VAL   = 0UL;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通过以上配置可使systick产生1ms中断,中断处理函数入口为: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将以上代码复制到AT32 BSP内任意工程中即可使用!

网友A:
造轮子?CMSIS 里面我记得有一个函数就是这个功能的?

网友B:
是的  但是有个客户还是找不到,写在这里一劳永逸吧。

网友C(2022-04-13):
SysTick   使用资料  数据手册上没有。如何配置,如何使能,控制寄存器都有哪些?

要看Coretex M4内核资料。

网友B:
bsp里也有systick的现成案例,如下
AT32Fx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fxxx\examples\cortex_m4\systick_interru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