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977 keil编译的noos程序怎么烧录到 spi flash

楼主(2021-04-22):
keil编译输出的bin文件。uboot启动后,手动装载程序到dram里面运行正常。
bin文件直接烧录到uboot的位置不能运行。

网友A:
通过NuWritter 将固件 programming到 Flash的任意地址(也不要太随意),然后通过在环境文件(U-Boot会使用到)里给出启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NuWritter 将固件 programming到 Flash的任意地址(也不要太随意),然后通过在环境文件(U-Boot会使用 ...

不想要uboot,要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