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原创】原理图绘制过程中的几点特殊用法

楼主:
#申请原创#

【原创】针对特殊要求的拼板方式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6778-1-1.html?fromuser=hobbye501

【原创】详细介绍如何使用拼板矩阵拼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7108-1-1.html?fromuser=hobbye501

【原创】介绍如何新建一个完整的PCB工程及输出文档https://bbs.21ic.com/icview-3057736-1-1.html

前几篇分别介绍了拼板方式和如何使用拼板矩阵,还有就是如何新建一个完整的PCB工程呢,那接下来我们又要开始做什么呢?
作为PCB设计的最初工作 :原理图的绘制。

首先,绘制原理图流程大概如下:

      1.新建工程及原理图图纸
      2.加载元器件及生产序号
      3.功能性对齐元件及布线
      4.连接走线补件及网络
      5.检测电流连接及正确性
      6.加入图纸信息及注释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步骤详细的介绍一下吧!尤其是原理图绘制过程中的几点特殊用法 。。。

首先,1.新建工程及原理图图纸

这样,一个工程就建立好了,这时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工程命名和位置。
接下来就是建立原理图图纸了。

这样一个完整的原理图图纸就添加好了。这时候,才是重点,根据项目不同,原理图大小个数都是可以随项目的情况而定的。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同功能添加不同原理图图纸,图纸大小最好都是A4纸张大小,方便以后输出打印。
比如这样:

不同的电源,控制中心,RF单元,输入输出IO都独立建立原理图纸。

2.加载元器件及生产序号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在元件库里找到对应元件拉拽过来 放到对应图纸里。如果没有的元件,就需要先绘制元件库。
正常的情况下,序号是默认的,如果元器件很多,那么就需要排序了。那就看怎么批量操作吧

我们需要将原理图上的元件名称重新排列。单击“Tools"一“AnnotateSchematics..."进行元件排列,单击红色方框内时“Update Changes List”按键.这是软件会再次弹出对话“Information",告诉您现在有10个元件的情况信息。点击“Accept Changes”之后。对话框变成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再单击下图红色方框的“Execute Change"(执行更改)。

3.功能性对齐元件及布线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尽量用NET吧  少走线,元件位置可以用软件工具对齐

4.连接走线补件及网络

这个也没什么具体好说的 都是常规操作。其中要注意的就是 添加“CLASS”和“NET”以及“TP”了。

由于pcb中可能存在需要设定不同规则的网络组,如果在pcb中添加net class后再进行原理图更新pcb时会自动将net class删除,所以最好在原理图中设定好   1、菜单Place->Directives->Net Class,放置到对应的线上。双击,将其值改为想要的即可。

  5.检测电流连接及正确性

这个就是看眼力了,每个元器件都是需要自己手动命名的,功能,型号等等参数都需要输入。
正确性的话 可以通过编译检测来查看

  6.加入图纸信息及注释

这个就各有各的方式方法了

中英文均可以哦!

好了,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吧,下次我们再讲讲PCB设计过程的点点滴滴吧!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