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化器件

楼主(2021-04-22):
随着国外对芯片等的封锁,国内某些行业对产品要求采用国产化器件,在电源行业,有哪些能够跟国外竞品pk的一流厂商,希望了解的大咖指点。

网友A:
简单易用的国产芯片有很多!

网友B:
电源芯片太笼统了,用途、功率、频率、模式等等不同,会有很大不同。
如果是低压的(5~60V)DC-DC的BUCK或BOOT,我这十几年一直用芯龙的,非常好。LDO国内的也做得很好了。如果是220V AC供电的LED灯驱动IC,则基本都是用国产的了。而工作于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则主控也有好多国产的了。

网友C:
国产器件其实挺不错的,与外货相差无几值得推崇。之所以长期来不受待见原因不外有二:其一,盲目迷信一味崇洋媚外:其二,外货批量大优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