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系列--------关于运放压摆率的台阶验证

楼主(2021-04-22):
我在上一个帖子里,预测当运放输入级的差分对是NPN型输入,则运放的压摆率的上升段,会出现个一个台阶。
帖子地址和相关理论预测截图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6326-1-1.html

我们现在花5分钟实测验证一下。

楼主:
测试实物如下:

示波器上的波形:

楼主:
根据这个测量结果可知,台阶电压大约是4V,事先已知运放的米勒电容大约是30pF,于是可以估算处运放输入差分对尾电流源处的寄生电容,大约是15pF低一点,这个寄生电容已经很大了。

楼主:
实验,是有明确目的性一种验证手段,是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融合体,二者缺一不可。

但是如果抄人家一个电路过来,然后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波形就满意地撤退了,这个过程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哪怕是实测过之后,再尝试用理论来解释测量结果也是好的,哪怕是瞎蒙一下。
当然了,不管有没有学到东西,用电烙铁焊接电路板的技术是突飞猛进了。

网友A:
“所以寄生电容C的存在,导致米勒电容中通过的电流减小,所以压摆率也会相应减小。”

摘自:

关于运放的压摆率解释的解释----天然优势的发挥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63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寄生电容C的存在,导致米勒电容中通过的电流减小,所以压摆率也会相应减小。”

摘自:

你站在旁边,好好看,好好学就行了,每天进步一点点就OK了。

你自学18年了,模电水平仍旧是垃圾级的,该好好反思了。

楼主:
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体现:

在仿真器界面,由于运放的宏模型并没有对此建模,所以直接仿真仿不出来。

没关系,咱们可以修改运放的宏模型,把寄生参数加进去:

修改过模型后,仿真和实测就可以非常接近了。

通过仿真,就从另一方面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分析是对的,明确了到底是哪个寄生元件导致的非理想效应,源头我们找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