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什么时候需要使用8M的有源晶振?

楼主(2021-04-22):
如题,我用过的基本都是无源晶振。
但是也见过用有源晶振的。
按理说有源晶振更贵一些,应该是启振更容易。
但是我用的无源晶振也没见有什么毛病。
各位大侠,你们stm32用过有源晶振吗?选择有源晶振是什么原因呢?

两种原因:1是场合要求非常高,2是吃饱了撑的(真见过哥们就用有源的,说是对无源不放心,其实是普通应用)

网友A:
这个不用纠结,一般的应用只需考虑方便顺手和成本就行了,我们都是不用外部晶振的,直接用内部。不在特别精准控制的场合晶振的影响不大。如果你遇到那种情况,你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差一个管脚。有源晶振可以释放出一个管脚作为 I/O 用。另外就是有精度要求。有源晶振有带温度补偿,带恒温炉,带 PPS 驯服,甚至是内置原子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差一个管脚。有源晶振可以释放出一个管脚作为 I/O 用。另外就是有精度要求。有源晶振有带 ...

上个月我就用了一个恒温晶振,做一个频率计,要求比较准确,温漂也要小,24小时偏差为0.01pp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我就用了一个恒温晶振,做一个频率计,要求比较准确,温漂也要小,24小时偏差为0.01ppm。 ...

频率计的话,有不少中档或以上的频率计是支持外部 10MHz 参考时钟的。有个澳大利亚 up 主就用一架部队退役 GPS 驯服铷钟给他整个实验室的这类设备做了个频率基准。这个你们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频率计的话,有不少中档或以上的频率计是支持外部 10MHz 参考时钟的。有个澳大利亚 up 主就用一架部队退 ...

我没有买GPS驯服钟,我没有那么高要求。我是用GPS的PPS信号来检测10M恒温晶振,根据误差来微调频率,达到10^-8精度就可以了(2小时内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买GPS驯服钟,我没有那么高要求。我是用GPS的PPS信号来检测10M恒温晶振,根据误差来微调频率,达到 ...

那你这个加了 GPS 模块之后就是 GPS 驯服恒温晶振啊,算是一种降低标准的 GPS 驯服钟。GPS 驯服铷钟那个对于大多数人都太高大上了。

网友D:
有库存要消化呆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