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同的MCU如何通信

楼主(2021-04-22):
两个相同的MCU,一个作为控制芯片,一个作为显示驱动芯片,这两个芯片怎么通信

网友:
通过 CAN 通信

网友A:
串口简单方便

网友B:
串口,SPI也可以

网友C:
串口最简单

网友D:
串口走TTL电平,直接IO对接,通俗易懂,简单上手

网友E:
SPI最靠谱 来个中断读一次 IO    SPI 有双线 有四线 还可以8线数据  你觉得慢16线也可以

网友F:
串口,加上DMA,来个1.5M波特率;多大的数据都不怕: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8367512

网友G:
硬件简单得很,软件处理稍微麻烦。但是有过经验的,分分钟搞定。
如果以前没做过类似的东西,就比较难,还包括协议处理部分啥的,估计十天半个月都不够。

网友H:
串口、SPI、模拟IIC,CAN

网友I:
看片内资源以及距离和通讯速率。一般情况下,用串口最方便。没有硬件串口时,还有很多方案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