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请教华大芯片, 能否用MCUXpresso IDE来开发?谢谢!

楼主(2021-04-22):
请教华大芯片, 能否用MCUXpresso IDE来开发?谢谢!

网友A(2022-12-06):
MCUXpresso IDE是NXP的开发环境吧

网友B:
肯定不行啊,这环境不支持华大的MCU呀

网友C:
你用keil开发多好啊,这个还有技术支持来支持你

网友D:
不能用MCUXpresso IDE,因为这芯片在这软件里都没有选择的

网友E:
你还是考虑用官方建议的开发环境实现程序开发吧

网友F:
你说的这个MCUXpresso IDE是啥开发环境啊?

网友G:
你要是能编译出固件,估计也能用这个IDE

网友H:
如果你喜欢IDE模式,你可以用VSCODE+keil配合实现编译调试的

网友I:
这个开发环境,我要是没记错,就是NXP专门用这个的

网友J:
这开发环境都不能编译华大MCU,我之前用过这编译器,就支持N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