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STM32如何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21-04-22):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正点原子的战舰开发板,一个松下的伺服电机MHMF042L1U2M,一个松下的驱动器MBDLT25SF200V
现在想要用这套STM32装置来驱动伺服电机,能让它动起来就行,请问应该怎么入手开始做,一脸懵逼,无从下手~

网友:
送 脉冲 给 电机的  控制器 ,用 脉冲 控制 电机运行

可以单片机直接用跳线连接到电机驱动器上不

楼主:
下图为驱动器和电机的端子,不是很理解应该如何连接?

网友A:
直接给脉冲指令就可以了。不需要复杂程序,原则上石可以通过脉冲数做到定位的,你可以通过频率高低来控制快慢的

@王小琪 :原则是必须的,但你可以违反。
@王小琪 :必须光电隔离!即使对方有隔离,因为你的系统小,经不起外部长引线的强电磁干扰
脉冲信号可以直接通过单片机的IO口连接到驱动器上吧,还是需要光耦进行隔离或者电平装换。

网友B:
找到驱动器的说明书,按接线图接线;
基本的接线有2种,三极管驱动与差分驱动;
你这个板子需要外扩一个接口板;否则主控容易受到驱动器的干扰;

网友A:
一般控制器距离驱动器线长超过5米以上就需要使用差分,如果是近距离可以用电平控制

网友C:
这种做好速度控制就行了   按速度发脉冲, 不知道怎么接线 伺服驱动有手册

网友D(2022-03-16):
有需要用到 板队板连接器(浮动连接器)的工程师吗?浮动连接器就是:可以弥补安装的定位误差,也可以适应 因振动产生位置偏移、或间隙存在的连接器即为浮动连接器。我们主要是日系KEL浮动连接器代理,在工控运动控制器行业已经有典型客户在用,需要了解的可以联系本人 18682337202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