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XTI外部中断捕获信号上升沿数量 不对

楼主:
外部信号上升沿大概是每156ms一次,但是我用EXTI捕获时,总有上升沿是掉失的。我将EXTI的优先权设置成最高了。我的程序里加了定时器,串口和一个外部中断。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EXTI捕获不到每一个上升沿,

楼主(2021-04-22):
哪位大佬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最高优先级不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可否贴相关代码来看一看

网友B:
或许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C:
其它中断都关掉

网友C:
怎么知道有丢失的?

网友D:
去掉其他代码试试

网友E:
有米有干扰呢

网友F:
用io的触发试试

网友G:
实时性不太好

网友H:
需要看一下楼主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