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教一下中颖单片机掉电和唤醒功能得实现

楼主(2021-04-22):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理解, 我想请教一下。

网友A(2023-07-07):
找demo吧,一般都是有demo给提供的

网友B:
你是哪里不理解啊?是掉电不知道怎么实现还是唤醒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C:
一般设置什么寄存器就可以实现掉电吧

网友D:
唤醒我觉得可以用外部中断触发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E:
你可以查查手册,翻一下

网友F:
建议楼主仔细看看芯片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