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谁知道这个键盘是怎么扫描的

楼主(2021-04-22):
谁知道这个键盘是怎么扫描的

网友A:
并转串输入而已,51的串口模式0的典型应用,软件模拟也简单

网友B:
164是串转并的,这个设计都用了串/并、并/串了,干嘛不用165,除非电路中其它用了164,不想多一种元件或165不好买;
原理就是P2.1先输出一个高,移一位后改成输入模式,被下拉电阻R2拉低,继续移位,当移到对应按下的按键后,P2.1被拉高检测到,但是标识DATA/WR?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4是串转并的,这个设计都用了串/并、并/串了,干嘛不用165,除非电路中其它用了164,不想多一种元件或165 ...

但是标识DATA/WR?是什么意思呢?

@sjnh :哦哦 你的意思是用165更占I/O口是吗
@zhouduanbo :看它的应用,都这么设计了,估计IO口确实少,再用165未必合适
@sjnh :用165也可以是吗?
@sjnh :就是这么标的啊 这两根线还连着ht1621B芯片了
问你,是不是其它地方有用,要我标的话是:DATA->CLK,WR->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