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高压差分探头的安全使用-pintech品致

楼主(2021-04-22):
高压差分探头是电力工程师常用的测量方法,但与普通探头相比,高压差分探头的使用有很多细节。

用高压差分探头测量220V(峰值约620V)电源模块的电压。主要注意事项如下:

测量前,必须了解被测电源的峰值电压有多大,是否超出探头的范围。为保证用户、本产品及与本产品连接的设备的安全,请严格遵守以下安全操作规程:

使用正确的电源适配器:必须使用原电源适配器,以免损坏探头。

测量前,检查探头齿轮的选择是否正确。如果电压峰值范围低于130v,可以使用1/50档。如果电压峰值范围高于130v,建议使用1/500档。相应的示波器也要换成相应的探头比,50x/500X,在示波器中调整示波器时,尽量设置示波器适当的垂直灵敏度,使波形可以占据屏幕多达6格,但不要超出屏幕范围。由于波形垂直齿轮越小,ADC的测量精度越高,测量精度越高。

测量时,应尽可能采用绞合输入线的方式。采用双绞线可以减小线圈面积,减小空间磁场的拾取,从而减少噪声的干扰,提高测量精度。特别是在强电磁辐射的环境中,采用双绞线可以有效降低噪声干扰。

尽量不要使用延长线。延长线会增加输入电容,产生信号反射,降低探头的带宽,使高频信号无法测量。当测量频率超过10MHz时,不建议使用延长线。如果需要额外延长输入线,两条延长线应延长相同的长度,测量输入的信号频率不应超过10MHz。

输入线的延长对电压幅值有一定的影响。在使用延长线时,建议两条输入线成对绞接,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干扰,测量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