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为什么要用12MHz的晶振?

楼主(2021-04-22):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用的是8MHz的晶振,我用的也是这个频率。
不过在网上也能看到大家讨论用12MHz晶振的事情。
请教一下,用8M晶振不就好了么?为什么还有用12M的呢?
什么场合用12M晶振呢?以及用12Mhz晶振有什么好处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USB需要12M晶振,再说12M比8M快,12M也是常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需要12M晶振,再说12M比8M快,12M也是常用晶振

主频不都是一样的吗?72MHZ   为什么12Mhz会快呢?

网友B:
STM32 片内有 PLL 倍频器,只要输入分频器和 PLL 倍频器外部晶振频率其实没那么关键。STM32F103、STM32F042、STM32F303 和 STM32F433 我用过 8MHz、12MHz、16MHz 等等都不影响 72MHz/48MHz 核心频率和 48MHz USB 频率。至于 STM32F2、STM32F4、STM32F7 这些甚至只要是 25MHz 以内的整数 MHz 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C:
根据项目需要确定晶振,不一定用8M,比如处理声音的,我就经常用11.2896M。

网友D:
12M晶振 比 8M晶振 便宜得多。尤其是小体积封装的晶振。

网友E:
有一个原因:公司原材料管理和品控,新设计要优先选择已有的元件,如果公司产品有用12M的,但从来没有用过8M的,新设计要用8M,总工会问,查过物料吗?能用12M代替吗?是主流吗?方便采购吗?价格跟12M的比差多少?还要申请新物料编码

总工会问:可以不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频不都是一样的吗?72MHZ   为什么12Mhz会快呢?

那是最大速度,可以自由配置,不高于就可以

网友F:
主频高了一点点,体积小价格也低 。  方便物料管控 。

网友G:
用12M/8M其实没多大区别,软件里CLOCK部分配置参数不同而已。

网友H:
8M/12M没什么差别,用12M的原因大多数是有12M晶振有库存。小体积晶振12M也更常见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