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3定时器中断无法退出问题

楼主(2021-04-22):
使用mm32f003定时器2,3或者14溢出中断,都是进入中断后无法退出,主要表现为清不掉sr寄存器的UIF标志,有没有哪位大侠有列程提供一个,不要TM1的,我TM1要做pwm输出,以下是我的程序,麻烦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2021-05-23):
可以用仿真器跟一下程序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仿真器跟一下程序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我是直接在程序里设置打印信息,不用中断,直接检测溢出中断标志,关掉定时器后,发现程序里清除不掉中断标志,一直在打印信息,然后开中断直接卡死在中断函数里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可能是重装寄存器的值是ffff了所以,定时器不停溢出,有空我再验证一下,现在还没用到这颗芯片

网友B:
那有可能,看这个定时器是递增还是递减

网友C:
一般定时器的问题:
1.定时器是否开启
2.定时器装载设置
3.中断响应和处理
问题都不大,一般都是某个时刻,大脑短路了,
回头捋一捋,基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