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小喇叭”聪明“起来?

楼主(2021-04-22):
有个 4欧姆 1W的小喇叭,播放通知用的。我想在它不放通知时就放音乐,有通知时就自动切到通知那边。关键是怎么知道有通知。
我的想法是用 AD 转换检测”通知“那条线的电压。但感觉太复杂了,而且一旦单片机出错就全完了。也许用简单的模拟电路配合小继电器照样能实现?
谢谢!

网友A:
用一个比较器就可以识别有无“通知”

网友B:
放大、检波、比较器输出控制切换。

网友C:
先弄清现有设备的电路以及信号来源。

楼主(2021-09-27):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比较器就可以识别有无“通知”

你的意思是用比较器检测喇叭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检波、比较器输出控制切换。

请问为何要放大、检波呢?
我没做过模拟电路,但是到喇叭的信号应该已经足够强大了吧,还要再放大?
检波是把音频信号提出来吧?但是到喇叭这里,应该已经只有音频信号、没有载波了,还要检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