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 的库真是写得与众不同

楼主(2021-04-22):
rc, GPIO, ck, IO, ip, pi
用过很多MCU,一般库写法都是定义寄存器结构,然后将结构定义 指定外设地址上,可GD的不这样干
所有的操作都是地址在位置,加偏移,而且每个外设的某一位还用enum强制定义,导致每设置一次要调用,
一次,我想直接写 (RCU_USART0|RCU_GPIOA),直接给警告了,

再一个不方便之处,需要调试时候,根本看不到这个结构位置的变量值,所有要看的值都得调他写的宏,一个个调出来,在中断时候想一次性读取ISR 的状态,发现不可能,只能一次一次调用
    rcu_periph_clock_enable( RCU_USART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楼主:
我想在UART中断里面一次读取ISR 状态 ,根本不可能,只能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USART_INT_FLAG_RBNE))  一个个调用每个状态才知道有什么发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在UART中断里面一次读取ISR 状态 ,根本不可能,只能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USART_IN ...

库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可以自己写条语句直接读状态寄存器:

uint32_t val;
val = USART_STAT(USART0);

然后自己判断每个bit就行了。GD那个usart_interrupt_flag_get函数,因为它不仅要读中断标志,还要读控制寄存器判断中断是否使能,每个中断使能位在不同的寄存器里。

还有你说的rcu_periph_clock_enable(),这个函数也是因为要操作的bit,有可能在不同的寄存器里,所以才用的enum,我觉得这都情有可原。你看ST的库里,虽然可以这样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但是用户要自己操心函数是RCC_APB2PeriphClockCmd还是RCC_APB1PeriphClockCmd的问题,ST版块里因为这个APB1和APB2出问题的新手实在太多了。

同意!

网友B:
同感,而且要命的是想要扔掉库完全捅寄存器 GD 直接没有独立头文件,强行把那个屎山库往我的项目里塞。

网友B:
还有一点,SVD 也是写成了屎。我用 SystemView 联合 GDB 调试各种问题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我建项目串口早就不是必需品了,调试普遍已经改用直接调试器看内存了,这时候就很依赖 SVD 了。

再进一步,要是没有独立头文件,但是有过得去的 SVD,我还可以用 ARM 的转换工具从 SVD 输出一个独立设备头文件。结果现在独立设备头文件没有,库是屎山还甩不掉,SVD 又是屎,这开发环境也太臭了。

楼主:
我只是吐槽下,GD 抛弃了 C的 指针精华

估计是写库的人指针部分不怎么熟

网友C:
只能说明功底还不够,哈哈

网友D:
没有与众不同,只是和STM32不同而已。我觉得他们的库挺好的,就是更新太慢,有些小bug。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库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可以自己写条语句直接读状态寄存器:

uint32_t val;

说的好

网友F:
刚刚从STM32F103迁移到GD32F103,从来不用库,简单方便

网友G:
GD 是国内走向世界的品牌,必须和ST 有区别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GD代理商 胡工(微信同号)13825615011

网友H:
楼主我想看看楼主写的代码有多高级

网友I:
同感,这个库写的确实有点另类。

网友J:
楼主要是不习惯新库的话,直接用GD32的老版本的库就是了,那个跟STM32的基本差不多。

网友K:
慢慢来嘛

网友L:
风格各不同,适应别人的就好,不要指望别人写的都合你的心意

网友M:
GD32想好好磨磨楼主的性子,不可太急

网友N:
以前研究新唐的arm9也是这个风格的,所有寄存器直接用地址指针访问,用习惯后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O:
楼主研究的细致

楼主(2022-02-25):
难道各位不用调试没发发现指针的好处,读取某个寄存器,直接在观察窗口输入指针地址,就能得到这个外设所有的状态数据,
你这宏写的寄存器,要看各个外设,还得在程序中一条条加上读取 各寄存器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