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垃圾:GD 全系列 MCU 的软件支持就是这副德行!

楼主(2021-04-22):
这是我有史以来见过最令人作呕的一座屎山。

Cortex-M23 核心
  1. // gd32e23x.h
  2. #include "gd32e23x_libopt.h"

RISC-V 核心
// gd32vf103.h
#if !defined  USE_STDPERIPH_DRIVER
#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
#endif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gd32vf103_libopt.h"
#endif /* USE_STDPERIPH_DRIVER */

这种强制绑定所谓标准库是什么迷之操作?我是看着就火大。为什么 GD 就不能像全世界所有其他芯片厂商一样,设备头文件和标准库分离开来,让开发人员可以各取所需?

然后设备寄存器定义……
// gd32e23x_gpio.h
/* GPIOx(x=A,B,C,F) definitions */
#define GPIOA                      (GPIO_BASE + 0x00000000U)
#define GPIOB                      (GPIO_BASE + 0x00000400U)
#define GPIOC                      (GPIO_BASE + 0x00000800U)
#define GPIOF                      (GPIO_BASE + 0x00001400U)

/* registers definitions */
#define GPIO_CTL(gpiox)            REG32((gpiox) + 0x00U)    /*!< GPIO port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GPIO_OMODE(gpiox)          REG32((gpiox) + 0x04U)    /*!< GPIO port output mode register */
#define GPIO_OSPD(gpiox)           REG32((gpiox) + 0x08U)    /*!< GPIO port output speed register */
#define GPIO_PUD(gpiox)            REG32((gpiox) + 0x0CU)    /*!< GPIO port pull-up/pull-down register */
#define GPIO_ISTAT(gpiox)          REG32((gpiox) + 0x10U)    /*!< GPIO port input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GPIO_OCTL(gpiox)           REG32((gpiox) + 0x14U)    /*!< GPIO port output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GPIO_BOP(gpiox)            REG32((gpiox) + 0x18U)    /*!< GPIO port bit operation register */
#define GPIO_LOCK(gpiox)           REG32((gpiox) + 0x1CU)    /*!< GPIO port configuration lock register */
#define GPIO_AFSEL0(gpiox)         REG32((gpiox) + 0x20U)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selected register 0 */
#define GPIO_AFSEL1(gpiox)         REG32((gpiox) + 0x24U)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selected register 1 */
#define GPIO_BC(gpiox)             REG32((gpiox) + 0x28U)    /*!< GPIO bit clear register */
#define GPIO_TG(gpiox)             REG32((gpiox) + 0x2CU)    /*!< GPIO port bit toggle register */

这是什么奇葩代码结构?1202 年了都不知道结构体为何物?还是说是是为了照顾汇编语言?哪怕是为了照顾汇编语言我也没看到下面有 #ifndef ASSEMBLER 之类的代码啊?

至于那个所谓的标准库么……
// gd32f23x_gpio.c
void gpio_bit_set(uint32_t gpio_periph, uint32_t pin)
{
    GPIO_BOP(gpio_periph) = (uint32_t)pin;
}

这种一行代码的函数还要单独放在 C 文件里面,而不是放到头文件里面去 inline?就算编译器知道不要为这种函数单独开帧框,一个调用一个返回都是代码量、分支预测失败风险和闪存预取队列清空的开销啊。何况在这个极端例子里面,原本无等待一条指令可以解决的事情硬生生变成了至少三条指令和好几个等待周期啊。再说了,所有这些非内连函数都要占用标识符命名空间,我之前遇到的奇葩冲突看来就是这地方出问题了。

你们要方便客户我能理解,但是这种强制绑定是什么迷之操作?然后绑定的还是一座屎山?然后好不容易提高频率挤出来的处理性能,全都被恶臭的代码给吞了。

补充:GD32 的 SVD 写的也是屎,要不然我看不惯这个头文件还有 SVDConv 重新转一个出来这条路。现在就直接变成想要用这颗芯片我要从重写/重构 SVD 开始。

@雨水 :我的比较标准是 SVDConv 的输出文件……
确实不行,感觉我去摸一摸估计都写得好点

网友A:
我用着也是极为不习惯,真搞不懂为啥要这样改,以前好像不是的

网友B:
估计厂家换人了,新来的做汇编出生的,C语言功力不够,所以只能这样了。

网友C:
确实很不好,我手头上有一个用GD32F为主控的产品,现在不得不用来调试一些功能。已经确定产品打样都不用GD的,换其他品牌。

网友D:
虽然楼主言辞有点激烈,但确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开发者的心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厂家换人了,新来的做汇编出生的,C语言功力不够,所以只能这样了。

喜欢用汇编的话你好歹把下面 C 函数原型部分 #ifndef 了,这样我在编译汇编代码的时候可以直接用这些头文件。

楼主:
GD32 的 SVD 写的也是屎,要不然我看不惯这个头文件还有 SVDConv 重新转一个出来这条路。现在就直接变成想要用这颗芯片我要从重写/重构 SVD 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不好,我手头上有一个用GD32F为主控的产品,现在不得不用来调试一些功能。已经确定产品打样都不用GD ...

问题是现在能兼容我常用的开源公版平台的 RISC-V 和 Cortex-M23/M33 核心的芯片基本就只有 GD 在做啊,对于我的学术用途没得选啊。(ST、Microchip 也都有 Cortex-M23/M33 产品,但都拿货困难。)

网友E:
库又不是必须的,不爽自己改就是了,源代码都给了。
寄存器定义不是只有ST一种,这种寄存器定义方式习惯了其实也挺好的,方便使用寄存器的客户使用,基本只用他们头文件。
GD的库更新得确实很慢,反馈了bug也得不到修复,只能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库又不是必须的,不爽自己改就是了,源代码都给了。
寄存器定义不是只有ST一种,这种寄存器定义方式习惯了 ...

我不是说 ST 的寄存器是好事情,那个只不过是 CMSIS 标准格式,你可以看看 SVDConv 输出是怎样的。GD 玩了一种非标准的。

不爽自己改,但是这么多外设改到猴年马月?我现在所能想的就是找一个靠谱的 XML 编辑器帮 GD 修 SVD 文件,然后用 SVDConv 去生成标准的头文件。(我这里基本已经淘汰 printf 调试,替代的 JTAG 调试严重依赖 SVD,而 GD 的渣渣 SVD 我连调试用都困难。我现在就连 LPC2103 这种 ARM7 的芯片都在用 SVD 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 ST 的寄存器是好事情,那个只不过是 CMSIS 标准格式,你可以看看 SVDConv 输出是怎样的。GD 玩了 ...

我这里SWD/JTAG基本都不用,都是串口调试。寄存器也是串口直接查看,所以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SWD/JTAG基本都不用,都是串口调试。寄存器也是串口直接查看,所以没啥影响。 ...

串口调试有扰乱时序的风险。JTAG/SWD 调试的时候是可以配置成让外设全都一起暂停配合调试,有些时序敏感的 bug 可以直接调。同时串口调试占芯片容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有扰乱时序的风险。JTAG/SWD 调试的时候是可以配置成让外设全都一起暂停配合调试,有些时序敏感的 ...

我的SWD/JTAG接口IO都当作实际IO用掉了,设计良好的串口调试代码不存在你说的问题。当然缺点就是占用芯片容量,所以我使用的MCU基本都要64kB起。
偶尔有必须用SWD接口的问题,直接换到开发板上测试就行了,这种情况极少,基本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SWD/JTAG接口IO都当作实际IO用掉了,设计良好的串口调试代码不存在你说的问题。当然缺点就是占用芯片 ...

以后如果你要调试 STM32WB 或 LPC54114 这种多核心的芯片的时候,时序问题就会多很多了。

另外,我现在很喜欢用的 STM32F042F4P6,只有 16kB ROM 和 20 个管脚却支持 USB。这种芯片基本都必须用 SWD 调试了,串口就算没有被 USB CDC 功能吃掉,也没有多少空间去放串口 monitor 了。

还有一些板子我做了 JTAG 全板自检,一个四线制 JTAG 接口接了不止一个芯片(譬如 STM32F103 + XC3S500E + XCF04S + ATMEGA128A)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后如果你要调试 STM32WB 或 LPC54114 这种多核心的芯片的时候,时序问题就会多很多了。

另外,我现在很 ...

16kB器件根本没法用,用USB的bootloader自身就要16kB了。当然不用bootloader的话16kB凑合能用一下。
简单应用32kB还可以,要想用着舒服,还是得64kB起。四线JTAG很久很久都不用了,2线SWD少接2根线方便太多了。我做的gdlink连JTAG都没有留出来,客户也觉得没什么不方便的,JTAG还有多少人用可见一斑。
Cortex-M我没有用过多核芯片,不过TI的28035是双核的,带一个CLA协处理器,用串口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kB器件根本没法用,用USB的bootloader自身就要16kB了。当然不用bootloader的话16kB凑合能用一下。
简单 ...

STM32F042F4P6 有内置 ROM bootloader,因此说完全可以不用自己写 bootloader。16kB 对我来说至少可以塞进一个 CMSIS-DAP 调试器固件。

四线 JTAG 我现在依然很常用,特别是涉及到多个芯片的场合,以及 MCU 和其它类型芯片混合设置的场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F042F4P6 有内置 ROM bootloader,因此说完全可以不用自己写 bootloader。16kB 对我来说至少可以塞 ...

调试功能是一个设计良好固件必备的功能,代价是多占一些FLASH空间,这个是完全值得的。
我这里MCU内置的bootloader只是用来写入自己的bootloader的,内置的bootloader功能太简陋了,开发板上写入一次可以,用在产品中完全不行。
无论是四线JTAG还是两线的SWD,占用宝贵的IO口,在低管脚器件上尤其明显,很多时候我都当普通IO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功能是一个设计良好固件必备的功能,代价是多占一些FLASH空间,这个是完全值得的。
我这里MCU内置的b ...

我这里已经有用 STM32F042F4P6 这个只有 16kB Flash,据说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USB ARM 单片机实现的 SWD+串口 CMSIS-DAP 了,近段时间我甚至在研究用沁恒 CH554 来做更便宜的 SWD+串口 CMSIS-DAP,以及在上述 STM32 CMSIS-DAP 上增加四线制 JTAG。当我嵌入 USB Hub 和仿真器的成本和嵌入 USB 串口芯片差不多的时候,串口调试的价值直接跌落谷底。在我这里产品在应用程序 USB 口前面有嵌入的 SL2.1 USB Hub 和仿真器是常见现象。

在我这里固件本身永远不会设置专门调试功能,所有调试任务都是通过 JTAG/SWD 和电脑端没有 strip 过的 ELF 文件来实现的。如果产品级别上因故需要设计自调试功能,那就整合一个上述廉价仿真器进去。

在我这里对于 90% 情况来说,片内 bootloader 已经足够了(其实也都不怎么用,刷固件都是用的 SWD/JTAG)因此除非是某些芯片不能从用户程序转入而使用场景又必须要设置可以从用户程序转入的 bootloader,或者存在特殊需求还不能直接嵌入仿真器,我已经不再占用的 Flash 空间来放自己的 bootloader 了。

专用调试串口和 SWD 一样占两个 I/O,还要占用片内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硬件资源,以及依赖预设的时钟树来维持波特率。SWD 则是专用调试模块,不依赖系统时钟,甚至可以用来救砖,而且有 GDB、SystemView 等标准调试软件的支持。

网友F:
一开始确实不太习惯,不过也有它的好处,这种寄存器定义方式比结构体执行效率高,代码量相对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开始确实不太习惯,不过也有它的好处,这种寄存器定义方式比结构体执行效率高,代码量相对较小。 ...

我这里用 GCC,最低的 -Og 优化等级下这种方式和结构体方式代码量完全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开始确实不太习惯,不过也有它的好处,这种寄存器定义方式比结构体执行效率高,代码量相对较小。 ...

GD的库寄存器定义方法熟悉了确实挺不错,不是只有ST一种风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已经有用 STM32F042F4P6 这个只有 16kB Flash,据说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USB ARM 单片机实现的 SWD+串 ...

固件越完善,软件越强大,用到SWD/JTAG这些接口的机会就会越少。

网友E:
像GD的库,本身是开源的,其实可以放到github上,用户发现bug修改以后可以直接提PR,这样库的bug修复能更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GD的库寄存器定义方法熟悉了确实挺不错,不是只有ST一种风格。

我之前提到过,ARM 有一套标准的寄存器定义方法,ST、TI、NXP 都是这么做的。GD 的寄存器定义方法反而虽然有其可取之处(可以在补入一些 #ifndef 之后在 C 和汇编之间共用)但不符合这套大厂都遵循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件越完善,软件越强大,用到SWD/JTAG这些接口的机会就会越少。

对必须用 SWD/JTAG 才能看到的底层行为的盲目会成为你编码中的一大隐患。罔论安全漏洞这种必须用 GDB 这种直接看内存和寄存器的调试器才能查找的 bug。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必须用 SWD/JTAG 才能看到的底层行为的盲目会成为你编码中的一大隐患。罔论安全漏洞这种必须用 GDB 这 ...

看内存和寄存器没错,但不是只能通过SWD/JTAG,我的固件调试功能本身就可以通过串口来看内存和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提到过,ARM 有一套标准的寄存器定义方法,ST、TI、NXP 都是这么做的。GD 的寄存器定义方法反而虽 ...

TI的库就别提了,C2000的库我已经忍受很多年了,烂。NXP的库不熟悉不评价。
ARM是有一套标准,然而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套标准,ARM的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多熟悉一种方式,理解它的优缺点,对自己没有什么坏处,当然不想学习接触新东西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G:
GD老版的库跟STM的是一样的,大家都习惯STM的,所以那个时候,跳到GD这边来的STM的客户都用的爽歪歪,GD现在的新库总体也不错,习惯一下就好,也不必把GD说的这么烂吧。

网友H:
哈哈哈,淡定淡定啊。

网友I:
哈哈哈,国产有时候真的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国产有时候真的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包括国产用户不?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包括国产用户不?哈哈哈

肯定不包括啊,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国产替代的趋势也很明朗,可是很多国产芯片公司还是不争气啊,假如有天老美不再高制裁了,我估计很多民营企业还是宁愿用进口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包括国产用户不?哈哈哈

芯片本身bug多就不说了,最要命的是,很多公司官网上连个芯片的数据手册都无法下载,必须要提供公司信息联系方式,然后就是让你等待联系。我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芯片本身bug多就不说了,最要命的是,很多公司官网上连个芯片的数据手册都无法下载,必须要提供公司信息 ...

资料开放程度,这个和是否国产关系不大,和公司相关,国外也有这样的。比如BCM,资料就及其封闭。

网友J:
哈哈,淡定淡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内存和寄存器没错,但不是只能通过SWD/JTAG,我的固件调试功能本身就可以通过串口来看内存和寄存器。 ...

如果我要在你的固件里面找安全漏洞,首先安全漏洞触发条件下串口调试还能不能用都成问题,罔论串口调试代码到了安全漏洞面前就全都成了攻击代码 ROP 的材料了,甚至串口调试代码本身都会有安全漏洞。SWD/JTAG 用的是专用调试硬件,程序代码不能直接访问,不存在引入漏洞。实际应用代码还可以关闭调试硬件接口,只要软件本身没有漏洞,就可以彻底封死风险点了。

再说了,有些时候项目非常大,最后者 10kB 就会变成压死项目成败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用 STM32Cube 是这个道理,不用 GD 库也是这个道理,不用串口调试更是这个道理。

网友K:
他们非要自己造一个“独特的轮子”的目的无非是:你车上要用的轮子只有我这儿有别处买不到,如果你既想用我的车却不想买我的轮子,那么不好意思,只好请你自己再造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在你的固件里面找安全漏洞,首先安全漏洞触发条件下串口调试还能不能用都成问题,罔论串口调试代 ...

这逻辑真是够混乱的,漏洞和串口啥关系?只要软件没漏洞?说起来容易,人家芯片验证比你软件开发严谨一万倍,有漏洞也是你代码引入的。没有SWD的芯片一大堆,没有串口的还没见过。很多芯片只能用串口LOG来调试,人家用得也好好的。
ps.GD的库写得还行,你要是觉得不爽可以自己轮一个出来,或者继续用STM32好了。
ps2.虽然目前市面上gdlink除了官方的以外另外一款是我做的,我自己用得其实很少,最多的场合是用来写入bootloader,调试用的极少。
ps3.如果你的代码迭代很久以后还依赖SWD/JTAG调试,说明还是不够完善。

网友L:
本质 都是写寄存器 没啥区别,你用结构体成员变量去赋值  跟这个宏定义调用,编译后得汇编代码是一摸一样得。都是直接对寄存器地址读写操作。 不过这个风格跟原来STM32那个不一样了(甚至跟从前的GD32不一样),貌似我记得GD32以前也是 寄存器基地址做结构体首地址,GD32E103 貌似改了F103的这种常规写法。      结构体定义寄存器的方式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偏移地址都基本固定,写库 代码量也会少一点,用户不管是使用库 和 学习直接操作寄存器都有参考的空间。     这个东西应该没啥侵权啊,没理由做最佳的方式。   唯一的解释就是 用函数名来代替你直接操作寄存器地址 可读性强一些吧(不用库函数的moment?)。  PS: 我的代码的确直接用到了操作寄存的这个,而不是用库函数,减少了函数的调用和退出。
TIMER_CNT(TIMER1) = 0;                    直接操作寄存器地址  赋值0  汇编代码应该是比操作库函数少吧? 清晰度好,就是自己要记住,可读性一般TIMER_CTL0(TIMER1) |= 0x000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逻辑真是够混乱的,漏洞和串口啥关系?只要软件没漏洞?说起来容易,人家芯片验证比你软件开发严谨一万 ...

我前面自始至终没有讲过硬件和芯片测试,我讲的是你的串口 monitor 软件在我触发了安全漏洞的情况下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哪怕你的 monitor 没有漏洞,一个有漏洞的固件可以把你的 monitor 也拖下水,monitor 甚至可以给漏洞代码用 ROP 突破 MPU 保护提供便利。

关于 GD 的库,我的怒火集中在为什么库函数和寄存器定义非要强行捆绑,而且捆绑的库函数还那么低效,还不允许我单独将寄存器定义剥离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本质 都是写寄存器 没啥区别,你用结构体成员变量去赋值  跟这个宏定义调用,编译后得汇编代码是一摸一样得 ...

TIMER_CNT(TIMER1) = 0; 还是不如 TIMER1->CNT = 0; 来的简单易懂啊,明明代码量是一样的,编译器优化后得到的汇编指令也是一样的。

我是从来不用库函数,除非是 NXP 这种把 USB 之类复杂驱动直接固化到零等待 ROM 里面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他们非要自己造一个“独特的轮子”的目的无非是:你车上要用的轮子只有我这儿有别处买不到,如果你既想用我 ...

我现在的问题是你造个轮子倒也算了,干嘛非要捆绑一根铸铁轮轴,我想用铝合金轮轴干嘛还不让我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前面自始至终没有讲过硬件和芯片测试,我讲的是你的串口 monitor 软件在我触发了安全漏洞的情况下起了 ...

我的串口monitor和固件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串口monitor和固件是一体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安全漏洞崩了你的固件,不管这个漏洞是实际功能代码里的还是 monitor 自身的,monitor 极大概率要跟着一起废了,而且你也必须用 SWD/JTAG 才能查问题的来源了。同时 monitor 里面的代码甚至可以被拿来当作安全漏洞攻击代码渗透 MPU 所用的 ROP 材料。那么与其弄这个吃力不讨好的 monitor,还不如一开始就是 SWD/JTAG 一路到底呢。

网友G(2021-05-23):
最好还是谈谈单片机开发过程中的问题跟解决方法吧,跟IDE用的什么库较劲有啥意思??官方提供什么库,拿来用就是了。难道要官方按照你的要求来???

网友M:
学习了。感觉几位功力和经验都很深厚。 我觉得所谓的官方,还是应该客户导向的、要面向市场经济的(包括成本、效率、客户上市时间TTM的考量)。我们现在还没有深入GD库的使用,没有资格评论,但还是希望在从其他厂家尤其国外大厂的产品转换使用GD的产品时, 适应期能短些。 大陆的IC企业能做起来不容易,我们这些系统厂商也不容易,互相配合好,才能在服务好终端消费者的同时,自己取得市场业绩。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感觉几位功力和经验都很深厚。 我觉得所谓的官方,还是应该客户导向的、要面向市场经济的(包括成 ...

乔不死最终还是死了.他的指导思想就是"用我的就必须按我的来不然你就别用",然后一帮跟风,穿个白衬衫牛仔裤弄个大屏幕来份PPT,就以为自己是乔不死再世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还是谈谈单片机开发过程中的问题跟解决方法吧,跟IDE用的什么库较劲有啥意思??官方提供什么库,拿来 ...

我的问题你没有把握到要点:官方库现在是和设备头文件强行捆绑的。我要求独立设备头文件去配合我自己现有的驱动框架集成而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感觉几位功力和经验都很深厚。 我觉得所谓的官方,还是应该客户导向的、要面向市场经济的(包括成 ...

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手里有一整套当年脱胎于 Arduino 和类 UNIX RTOS 的驱动包,最早是为了 AVR 写的,已经用直接访问寄存器模式移植了 STM32 和 NXP LPC800 系列都没问题,就因为 GD 强制捆绑设备库导致移植失败。

GD 现在这样的作风对于将来上 ucLinux 这种复杂操作系统是破坏性的。

网友N:
高手论战 我在观看

网友O:
我觉得,反正库都有源代码,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存在兼容不了之前的驱动包问题,GD32强制绑定库的问题,你可以把那几行代码改掉就不绑定了啊

网友P:
U4X5L$U577)6]8%Q3MH2.png 8K~DX6W)3@5[G}H)~HHYISI.png 真的服了

网友Q(2021-06-22):
高手、牛人、膜拜。

网友R:
引用 网友E:
调试功能是一个设计良好固件必备的功能,代价是多占一些FLASH空间,这个是完全值得的。
我这里MCU内置的b ...

用串口调试的无非就是还是停留在51开发的习惯罢了,相对IO资源,Flash资源更为宝贵。使用串口调试只能说是个人的一些开发习惯无法改变罢了。

网友S:
用ST的标准库也可以啊,有些不一样的地方自己修改下ST的库就可以了。我一直这么用,很好用。

网友T:
我觉得GD的挺好,我是NXP转ST转GD,一路过来我还是喜欢GD,我比较追求效率,基本上不用库只用头文件。我之前用了整整五年STM32,五年我都没产生好感,唯一让我用的理由就是ST比NXP便宜。和NXP相比ST的很多外设都不标准,比如IIS,阉割的像个残疾人。顶不住ST便宜啊!用的人多啊!然后满世界的厂家都抄袭ST,带坏了一堆人,GD的IIS就是抄ST的。我刚开始用GD的时候GD的库风格和ST是一样的,后来才改的,我觉得改的好,至少说明GD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了,能独立思考问题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种风格呢?

网友U:
这应该是代理商吧?我问过一次。

网友V:
我到现在都没找到例程。。。虽然可能是我笨,但是这个品牌老子以后再也不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