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电源运放的使用

楼主(2021-04-22):
OP07可以当做单电源运放使用吗?数字电位器X9514直接充当放大电路的反馈电阻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重要重事说三遍,没有单双电源运放的说法,只要把信号放在正负电源中间就行,

应该是这样理解。

网友B:
查看手册上的说明,输入输出电压相对于供电电压有个范围,满足条件就行。
至于影响,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C:
单电源需要增加耦合电容。参考下图:

网友D:
其实单电源的应用是要求输入输出能达到负电源轨,或者说是输入输出的共模电压范围,单电源运放可以等效于输入输出共模范围接近于伏电源轨,甚至是正电源轨,非单电源运放的输入输出是不能接近电源轨的,一般有两三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