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A23定时器延时操作方法

楼主(2021-04-22):
本次使用新唐官方自己的开发IDE创建工程。
输入工程名称,选择新唐Hello  world模板
选择自己使用的芯片和参数
然后一路下一步,直到完成。
将会自动生成一个简单的如下工程。
int main()
{
    SYS_Init();

    /* Init UART0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Connect UART to PC, and open a terminal tool to receive following message */
    printf("Hello World\n");

    /* Got no where to go, just loop forever */
    while(1);
}
接下来配置定时器,用于使用库函数中的延时函数
下面的代码是自动生成的,可以看到使用了内部48M RC振荡器,仅配置了串口时钟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48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UART0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witch UART0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6 and TXD=PB.4 */
    SYS->GPB_MFP1 = (SYS->GPB_MFP1 & ~(SYS_GPB_MFP1_PB4MFP_Msk | SYS_GPB_MFP1_PB6MFP_Msk)) |        \
                    (SYS_GPB_MFP1_PB4MFP_UART0_TXD | SYS_GPB_MFP1_PB6MFP_UART0_R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接下来添加定时器时钟配置函数。其实配置都是相似的,只是修改参数,鼠标放到现有函数会给你显示相关参数
在系统内核时钟更新函数之前输入
  1.     /* Enable IP clock */
  2.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3.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4.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SEL_HIRC, 0);
接下来就可以在主函数调用定时器0的延时函数了。每个单位为1us,比如延时1秒钟
  1.         TIMER_Delay(TIMER0, 1000000);
主函数修改为
int main()
{
    SYS_Init();

    /* Init UART0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Connect UART to PC, and open a terminal tool to receive following message */
    while(1)
    {
                printf("Hello World\n");
                TIMER_Delay(TIMER0, 1000000);
                printf("Hello M0A23\n");
TIMER_Delay(TIMER0, 1000000);
    }
}
保存并构建程序的debug和Release

接下来烧录程序,启动ICP工具,并连接开发板

成功后确定,系统将自动复位,开始运行程序。这个时候通过串口连接开发板观察打印内容
发现打印了一条后就卡住了,这是为什呢,观察工程,原来是自动生成的程序没有添加timer.c库文件
只有这4个基本的库文件添加了,头文件是全部都添加的。
接下来拷贝其他的库文件到工程的库文件目录
然后清理工程,这时候刚才拷贝进去的就都 出现了,重复的4个文件选择跳过。切记
重新编译,重新烧录,大功告成。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IDE支持直接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IDE支持直接烧录吗

不知道啊,按照说明配置,结果不行,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