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下载进去程序不运行--done

楼主(2021-04-22):
请问一下有人遇上程序下载进单片机AT32F415CBT7不运行的吗?但是下载进AT32F415RBT7可以运行,调试模式下。求指点

网友A:
有可能使用了RB有CB没有的外设,可以调试看看程序跑哪里了吗

网友B:
有可能卡在断言里面,也有可能访问了错误地址进入错误中断,还是调试一下看看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使用了RB有CB没有的外设,可以调试看看程序跑哪里了吗

谢谢,找到问题了,程序与硬件晶振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卡在断言里面,也有可能访问了错误地址进入错误中断,还是调试一下看看比较准确 ...

谢谢,找到问题了,程序与硬件晶振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