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寻找上海芯圣FAE解答疑问

楼主(2021-04-22):
芯圣, TI, IO, AI, ni, se
---------------- Project: test_program_V01 ----------------
compiling adc.c...
compiling inital.c...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adc.o inital.o main.o  ...
error: No target memory available for section "S_fsadd____fsadd".
warning: Relocation of section "UDL_fsdiv_0" failed, relocating to a shared memory location.
warning: Relocation of section "UDL__mullong_0" failed, relocating to a shared memory location.
error: No target memory available for section "UDL__mullong_0".
error: Error while writing hex file.
"test_program_V01" - 3 Error(s), 2 Warning(s).
2021-04-22 20:37:08 Build fail.
使用的是    HC18P11xL这个芯片,在例程上加了几句就报这个错误

网友A:
找FAE也没用,芯圣编译器效率低得惊人,你这是程序空间超了

网友B:
一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芯圣的C  编译器效率不是太高    我写个一个程序   用013A0  1K   放不下    用150G   放下了  硬广只用了700个字节

网友D:
更多的还是自己啃

网友E:
貌似是你用得芯片内存不够